关于无线发射接收都程序

楼主(2016-11-27):
用单片机控制无线发射和接收的程序和电路怎么设计啊!

网友A:
你用什么样子的收发芯片?去百度找对应的芯片程序就可以了。24L01???

网友B:
看你是用蓝牙还是普通315 433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用蓝牙还是普通315 433通讯了

主要想传输一下震动传感器的报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样子的收发芯片?去百度找对应的芯片程序就可以了。24L01???

控制接收需收发需要用单片机控制程序吗

网友C:
看你要用315M、433M的话,有很多,超再生、超外差发送和接收模块,比如CC1101收发一体。如果用2.4G,常用nrf2401等。红外发射和接收相对简单一些,这些模块网上有电路和程序。发送和接收也可以不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用315M、433M的话,有很多,超再生、超外差发送和接收模块,比如CC1101收发一体。如果用2.4G,常用nrf ...

我想让显示屏显示传输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