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6-11-27):
大神们,谁能帮忙看一下,我的单片机烧录不进去程序了

网友A:
加我q1987985088,我帮你看看

网友B:
是程序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C:
试试重新插入单片机

网友D:
串口或者驱动问题,都试试

网友E:
是显示检测不到单片机吗

网友F:
从新烧录,检查数据线插接是否正确

网友G:
生成的HEX对不对

网友H:
你要确定程序用的型号和你单片机同型号,还有hex生成是否正确

网友I:
首先看下载器是否连接正常,然后看能否导入hex,并且识别口线,最后就是下载的时候注意下载器的配置,如果还没有,查硬件吧

网友J:
你用的什么烧录,有些串口线不适应某些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