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指教一份作业

楼主(2016-11-28):
G 0000H
        LJMP STAR
          ORG 0003H
        LJMP INT0S
          ORG 0013H
        LJMP INT1S
          ORG 0050H
  STAR:MOV SP,#05FH
MOV IE,#85H
        MOV TCON,#5
        MOV A,#0FEH
        MOV P3,#0FFH
        SETB PX1
    ST0: MOV A,#0
    ST1: PUSH ACC
        LCALL SEG7
        MOV P0,A
        LCALL DELAY
        POP ACC
        INC A
        CJNE A,#9,ST1
        SJMP ST0
  INT0S: PUSH ACC
        MOV A,#0
        LOOP:INC A
        PUSH ACC
        LCALL SEG7
        MOV P2,A
        POP ACC
        LCALL DELAY
        CJNE A,#8,LOOP
        POP ACC
MOV P2,#0FFH
        RETI
  INT1S:PUSH ACC
        MOV A,#0
LOOP1: INC A
        PUSH ACC
        ACALL SEG7
        MOV P1,A
        ACALL DELAY
        POP ACC
        CJNE A,#8,LOOP1
        MOV P1,#0FFH
        POP ACC
        RETI
  DELAY:MOV R7,#250
     D1:MOV R6,#250
     D2: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SEG7:INC A
        MOVC A,@A+PC
        RET
DB 0C0H,0F9H,0A4H,0B0H
DB 99H,92H,82H,0F8H,80H

END
(1). P2口数码管中断优先级高于P1口数码管;
(2). P0口数码管显示范围0F
(3). P1口、P2口数码管显示范围09
(4). P0口、P1口、P2口显示减计数;
(5). P1口显示速率比P0口、P2口慢一倍;
(6). INT1中断服务程序标号INT1S改为INTBS
(7)*.  P1口数码管顺向段显示(如3P3段显示)

麻烦大神在回答的时候最好附上步骤详解,方便小弟理解

单片机实验7 中断与中断优先级.doc

网友A:

我用普中HC6800开发板试验了这个程序,显示了8只LED灯流水,无法点亮数码管。两个外部中断源给信号也毫无反应。另外这7项要求除第6项外,其它项都不理解,这些要求看不出究竟要干什么。例如:(1). P2口数码管中断优先级高于P1口数码管;P2和P1都是IO输入输出端口,它没有优先级可言,又怎么设定优先级呢?P0口、P1口、P2口要控制几只数码管呢?所以无法做这个程序。

网友B:
我已拜读你的程序。答复如下:

(1). P2口数码管中断优先级高于P1口数码管;

实际是P1口数码管中断优先级高于P2口数码管;

(2). P0口数码管显示范围0F

实际是P0口数码管显示范围08

(3). P1口、P2口数码管显示范围09

实际是P1口、P2口数码管显示范围08

(4). P0口、P1口、P2口显示减计数;

实际是P0口、P1口、P2口显示加计数;

(5). P1口显示速率比P0口、P2口慢一倍;

实际是P0口、P1口、P2口显示速率相同;

(6).INT1中断服务程序标号INT1S改为INTBS

可改

(7)*.  P1口数码管顺向段显示(如3P3段显示)

什么是顺向段显示?请用规范术语。是否指字段编码顺序abcdefgDp

你的要求完全可以做到。
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C:
你的程序的意思是想,P0显示数码管走时,然后在中断里面跑P1,P2口的数码管吧,你这问题真的看不懂什么意思,程序这样写也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