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导 16*16点阵,单片机c52,用hc595驱动列(阳)

楼主(2016-11-28):
16*16点阵,单片机c52,用hc595驱动列(阳),ls164驱动行(阴)。要怎么加限流电阻和三极管,具体点

网友A: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电路设计…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概述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上述电路在proteus中可不加驱动电路,实际电路为增强发光亮度,应加驱动电路,特别是列扫描。
列扫描(指74LS154),低电平驱动,应加PNP管,E极接+5V,C极接LED点阵共阳端,B极限流电阻可取10k.
行码(指74LS164),高电平驱动,应加NPN管,E极接地,C极接LED点阵共阴端,B极限流电阻可取10k.
需要说明的是,用164比595简单(还可能价廉),由于人的视觉特性,根本不用担心串行输出时的错乱。
列扫描用154也比你用2片595合理简单,154是4-16译码器。当然,若你列扫描、行码全部用595也有优点,即全部I/O口只需TXD、RXD二个端口。

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B:
电流电阻300欧姆左右,三极管用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