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如果用动态扫描显示从0-1000

楼主:
     请问大神如果用动态扫描显示从0-1000,在设置不同位置的数码管它们在一秒一个变化时的赋值,要如何解决???
             if(sb==1000)
        {sb=0;}
        qian=sb/1000;
        bai=sb/100%10;           从千位到个位,要如何设置?
        shi=sb/100/10%1;
        ge=sb%1000;
     我在这个地方有点晕乎乎的?目前想解决这个问题,麻烦大神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2016-11-29):

    DisplayData[0]=DIG_CODE[(Second)/10000];
参考下面一段语句做一下
    DisplayData[1]=DIG_CODE[(Second)%10000/1000];
    DisplayData[2]=DIG_CODE[(Second)%1000/100];
    DisplayData[3]=DIG_CODE[(Second)%100/10];
    DisplayData[4]=DIG_CODE[(Second)%10];
    DigDisplay();
    if(Second==10000);
      Second=0;

网友B:
0-9的码值编好,然后计算出要显示的数字,调用码值去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段代码是把个位,十位,百位。。的值分离出来,

网友D:
这个有点 不懂了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4.2        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这本书里,动态显示案例很多,足够帮你学习理解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74LS139选通4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74LS138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8255A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3  8155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MAX7221控制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实例57  74LS139选通4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实例58  74LS138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实例60  8255A扩展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实例63  8155扩展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实例64  MAX7221控制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