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LED 照明灯 求需要什么器材

楼主(2016-11-28):
单片机芯片为stc89c52 晶振为12mhz 1.基本要求 (1)自制 LED 照明灯:灯头单片机芯片为stc89c52 晶振为12mhz
1.基本要求 (1)自制 LED 照明灯:灯头可采用 3 颗 3W 的 LED 灯珠或 12 个高亮度白 光 LED 串并联组成,驱动电路可自行设计或采用现成模块,自制 12V 或 5V 直流供电电源;
(2)自动亮度调节功能:在自动模式下,照明系统能够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 节灯光亮度;
(3)手动亮度调节功能:在手动模式下,照明系统能够通过按键手动设置灯 光亮度,灯光亮度 10 级可调; (4)场景设置功能:能够直接设置多种场景模式,如观影模式(较暗)、阅 读模式(较亮)、夜灯模式(中等亮度)等。
2. (1)危险提醒功能:当系统检测到家中一氧化碳、甲烷等有害气体超标时, 照明灯能够以快速闪烁方式进行提醒;
(2)红外遥控功能:自行设计红外接收电路,可利用红外遥控器按键完成基 本要求中(3)、(4)两部分的功能;
(3)迎宾灯功能:当检测到主人进屋时,能够以渐亮方式自动亮灯;当检测 到主人离开时,能够以渐暗方式自动灭灯;

楼主:
求大神需要什么器材来做这个东西?时间紧迫

网友A:
需要一个单片机,晶振 ,电容 参考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元件,还有led灯珠 和三极管等

网友B:
5v直流供电  直接用USB充电器不就好了 亮度同过单片机的PWM设置 10个同梯度的 数值

网友C:
用单片机做好LED的模块,用不同芯片实现外设功能

网友D:
stc单片机,LED灯驱动,按键

网友E:
单片机最小系统材料,红外接收管,遥控器,moss管驱动电路

网友F:
灯泡和电线还有电源

网友G:
单片机moss管电线

网友H:
单片机,LED灯

网友I:
导线,遥控器,led灯,电容,单片机,等

网友J:
买一个stc  程序好烧

网友K:
单片机,LED,红外接收管

网友L:
电源模块光敏模块气敏模块红外模块3W LED灯散件三色发光二极管红外遥控套件单片机最小系统

网友M:
LED,红外接收管,电容,单片机

网友N:
3w灯珠要亮瞎眼啊,太亮了吧。

网友O:
一个单片机,晶振 ,电容 参考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元件,还有led灯珠 和三极管等

网友P:
智能控制系统,用件很多很多

网友Q:
编程软件,画线路板

网友R(2016-12-29):
4只LED灯珠串联  12V2A直流电源 导线  开关1只 就可以了

网友S(2018-01-09):
用15系列小系统单片机+LED灯1w-3W+电池目前最好是用锂电+壳自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