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ues交通灯仿真问题?

楼主(2016-11-29):
1.在十字路口交通灯基础上我要控制转向灯模拟现实情况?仿真如何画,用其他颜色灯代替转向?程序的控制逻辑是怎样的?
2.动态模拟人行横道路行人情况,可以用这个软件画?是怎样画的?

网友A:
只能模拟电气或者电子线路不能模拟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模拟电气或者电子线路不能模拟3D

哦!多谢。

网友B:
3d模式的这个应该是做不了的

网友C:
1.在十字路口交通灯基础上我要控制转向灯模拟现实情况?仿真如何画,用其他颜色灯代替转向?程序的控制逻辑是怎样的?
2.动态模拟人行横道路行人情况,可以用这个软件画?是怎样画的?
第一条可行,给你个已实现的案例。
第二条不可行,“动态模拟人行横道路行人情况”?怎么模拟啊?要有传感器检测行人情况,国内有这样的先例吗?即使有这种传感器,PROTEUS库中有吗?至于人行横道路另外设置一个红绿灯,是可行的,比马路红绿灯稍提前就行。

网友C:
实例29  模拟交通灯

实例29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