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和stc89c51有啥区别呀,小白刚刚学单片机

楼主(2016-11-29):
stc89c52和stc89c51有啥区别呀,小白刚刚学单片机

网友A:
stc89c52的rom比stc89c51要大一倍

网友B:
ROM空间不一样

网友C:
你储存的东西更多

网友D:
基本都一样,能储存的空间不一样

网友E:
只读存储器rom不一样大

网友F:
储存和运行空间不一样,52是51的进化版

网友G:
第一,ROM 89c51是4K,但89c52是8K。
第二,RAM89c51是128字节,但89c52是256字节

网友H:
如图,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两者之间区别的

网友I:
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和的区别,其他都一样。

网友J:
rom不一样,52 8k,514k

网友K:
储存ROM不一样,更方便些。

网友L:
程序储存空间不一样

网友M:
单片机本身结构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内存大小不同,51是4K,52是8K

网友N:
空间不同、就想小米1到小米2

网友O:
C52是4k吧

网友P:
rom空间大小不一样。52大一倍

网友Q:
stc52多个时钟

网友R:
差不多,c52rom比较大,而且比51多一个定时器

网友S:
51和52的存储器不一样,51有4K,52有8K,此外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可以说是51的增强型

网友T:
区别不大

网友U:
52比51存储空间要大些

网友V:
rom大小不一样

网友W:
ROM空间大小不一样

网友X:
stc89c52比stc89c51多一个定时器/计时器T2

网友Y:
52是51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增强产品,事实上52内核现在是实际应用的主流。主要差别在 1、内部ROM增加了4K,总计8K,相应的如果外扩程序存储器,则从2000H开始从外部取指。 2、增加了128字节的内部RAM,地址从80H到FFH。使用时这128字节地址因为与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重叠,所以只能采用间接寻址的方式读写。 3、增加了定时器2,而且该定时器也可用作波特率发生器,具备16位自动重装载和捕获能力。 4、相应的增加了定时器2中断。 5、增加了有关定时器2的特殊功能寄存器T2MOD、T2CON、RCAP2L、RCAP2H、TH2、TL2等,还有诸如T2、ET2等控制位 其它方面均与51一致。  相对而言定时器2增加了不少内容,还是需要系统的看一下。

网友Z:
可以理解为奔腾和塞扬的CPU

网友AA:
52比51功能多

网友AB:
ROM,和多一个定时器2

网友AC:
存储大小不一样。

网友AD:
最后一位是代表存储空间,1是4k,2是8k

网友AE:
1、8952有 8个中断源,而8951 只有5个中断源8952多了一个定时器T2;      3,,8952内部有8K的程序存储空间,256直接的运行空间,8951只有4k的程序存储空间,128直接的运行空间;

网友AF:
程序存储空间不一样

网友AG(2019-03-09):
能储存的空间不一样

网友AH(2019-10-22):
同问?那编的程序也通用吗??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同问?那编的程序也通用吗??

如果没有用到定时计数器2,如果程序代码没有超过4K,其它是一样的,可以通用

网友AJ:
对于小白来说,其实可以把他们当一个东西,没有太大区别,就存储空间不同

网友AK:
一样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AL:
对,就是存储空间大了,增加了一组定时器T2

网友AM:
存储空间不一样,RAM 和ROM不一样。

网友AN:
存储空间不一样,并且还多了一些东西例如定时器

网友AO:
最后一个数字乘4KB等于程序存储器空间的大小

网友AP:
初学的话差不太多,深入学习的话,这两个都不够用

网友AQ(2021-06-16):
引用 网友AR:

请问stc89c51rc和stc89c51  带RC和不带RC,没啥区别啊,为啥要多弄出来一个系列

网友AS:
差不多的 用那个都行

网友AT:
对于小白来说用51就可以了,便宜好用,开发项目的话根据你程序大小,成本,速度等等因素合理考虑使用芯片即可。

网友AU:
其实没有很大差别,都是单片机

网友AV:
对刚起步阶段的人都一样,学深点就会明白内部结构的不同

网友AW:
功能差不多,就是储存的数据会大一些

网友AX(2021-10-20):
引用 网友AQ:
请问stc89c51rc和stc89c51  带RC和不带RC,没啥区别啊,为啥要多弄出来一个系列

以前不带 RC, 51,52,54, 不光容量不同,SRAM也不同,那么可读性就差。后来就出了RC/RD+的字样, RC代表512 SRAM, RD+代表1280 SRAM, 可读性就高了, 所以,后来出的 就是STC89C52RC, STC89C54RD+, 这样的字样了。实际上只要数字一样了,有没有后面那个字母,都一样。

网友AY:
储存和运行空间不一样,特殊寄存器多了三个,其他没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AY:
好像还多了个T2定时器

网友AZ:
储存ROM不一样,功能更多

网友BA:
内核相同,52内存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