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频率中基频和泛音的含义和区别?

楼主(2016-11-29):
我们常用的是石英晶体的厚度切变模式,也就是说晶体振荡频率主要与晶片厚度有关系。晶体振荡的时候不是单一频率,而是有谐波分量的,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由于本身的性质,偶次谐波自身抵消掉了,所以反应出来的只有奇数次。比如基频10M的晶体,震荡起来以后,实际上还有30M,50M,70M等频率的信号,不是绝对的倍数关系。但是在各个频率下反应出来的晶体的参数是不同的,比如等效电阻,Q值等。所以,越高次振荡越难。
11、基频和泛音的概念,你可以按主频和奇数次谐波这样理解。
2、基频和泛音振荡是同时产生的,用20M的晶体振荡,用60M的网络选频,完全可以得到60M的信号。
3、泛音和基频不能通用。
4、泛音其实是一种使用条件。由于晶体频率与厚度有关,但是受到工艺的限制,晶片不能无限薄,所以通常工艺基频只能做到几十M。上百M的晶体一般都是采用泛音晶体。比如五次泛音100M的晶体,其实就是采用基频20M的晶片,但是在加工过程中都按100M来调和测。具体实现是通过电路上采用抑制基频的模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