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LCD1602直流电机转速测量PID控制仿真

楼主:
                              单片机电机转速测量系统仿真统采用单片机中T1计数器对转速脉冲进行计数。定时器T1工作于外部事件计数方式,对转速脉冲计数; T0 工作于定时器方式。每到1 s 读1 次计数值,此值即为脉冲信号的频率,根据式( 1)可计算出电机的转速。转速检测装置的软件系统主要包括:测速主程序、数据处理子程序和显示子程序。单片机上电后,系统进入准备状态。首先进行初始化,然后读取脉冲数据进行运算,将转速显示在LCD上。需要这款仿真及C语言程序的爱好者可从文章配图左上角网址上了解。

     该单片机电机转速测量系统仿真仿真采用测频法“M法”测量电机转速。即在一定测量时间T内,测量脉冲发生器(替代输入脉冲)产生的脉冲数m1来测量转速,计算式如下:n=60m/TP,式中:P-为转轴转一周脉冲发生器产生的脉冲数;n-转速单位:(转/分);T-定时时间单位:(秒)。在该方法中,测量精度是由于定时时间T和脉冲不能保证严格同步,以及在T内能否正好测量外部脉冲的完整的周期,可能产生的1个脉冲的量化误差。因此,为了提高测量精度,T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定时时间可根据测量对象情况预先设置。设置的时间过长,可以提高精度,但在转速较快的情况下,所计的脉冲数增大(码盘孔数已定情况下),限制了转速测量的量程。而设置的时间过短,测量精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转速部分软件设计思路:AT89S52单片机的P3.5口接收传感器的信号。电路由显示电路、AT89S52单片机,单片机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组成。中断服务程序INT0,软件需要解决的是定时器T0的记数和外部计数器T1的协调工作。由于测量的转速范围大,所以低速和高速都要考虑在内,软件工作流程:传感器检测出电机转动一转的脉冲数,由单片机的P3.5端口送入单片机,由单片机的内部计数器T1计数,启动计数时,发送一个信号TR0=1,内部定时器T0开始时,TH0、TL0设定初值为0。

网友A(2017-07-13):
没程序资料的么

网友B(2017-10-15):
网址是进不去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程序资料的么

这个没有程序资料吗?

网友D(2018-05-16):
源程序有吗

网友E:
有源程序吗

网友F:
大神!有程序和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