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花样点阵,效果跟光立方差多少?

楼主(2016-11-29):
点阵花样显示

采用HC6800-EM3 V3.0开发板,使用STC89C52RC单片机,四片74HC595串行移位寄存器驱动16*16led点阵,软件通过指针查表实现点阵的花样显示。轻松用点阵实现光立方效果,但跟光立方相比弱爆了

1.点阵效果如下图:
见附件

2.程序清单如下:

(1)控制点阵花样显示函数

//控制点阵花样显示函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rray.h"

//--宏定义函数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定义SPI要使用的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全局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void main(void)
{
   int k, i, ms;

   //--定义一个指针数据指向画面--//
   uchar *p[] = {
         tab1, tab2, tab3, tab4, tab5, tab6, tab7, tab8,tab9, tab10,
                     tab11, tab12, tab13, tab14, tab15,tab16, tab17, tab18,tab19, tab20,
                     tab21, tab22, tab23, tab24, tab25,tab26, tab27, tab28,tab29, tab30,
               tab31, tab32, tab33, tab34, tab35,tab36, tab37, tab38,tab39, tab40,
                     tab41, tab42, tab43, tab44, tab45,tab46, tab47, tab48,tab49, tab50,
                     tab51, tab52, tab53, tab54, tab55,tab56, tab57, tab58,tab59, tab60,
               tab61, tab62, tab63, tab64, tab65,tab66, tab67, tab68,tab69, tab70,
               tab71, tab72, tab73, tab74, tab75,tab76, tab77, tab78,tab79, tab80,
               tab81};

     //显示GO,停留时间较长
                 i=0;
                 for(ms = 80; ms > 0; ms--)     //停留时间较长
                        {
                                for(k = 0; k < 16; k++)                        //显示G0图案
                                {
                                        //--因为字模软件取的数组是高电平有效,所以列要取反--//
                                        HC595SendData(~(*(p[i] + 2*k + 1)),~(*(p[i] + 2*k )),
                                                       tab0[2*k],tab0[2*k + 1]);
                                }
                        }

        while(1)
        {
                for(i = 1; i < 80; i++)                      //总共80个画面
                {
                        for(ms = 10; ms > 0; ms--)    //停留时间较短
                        {
                                for(k = 0; k < 16; k++)                        //显示一个画面
                                {

                                        HC595SendData(~(*(p[i] + 2*k + 1)),~(*(p[i] + 2*k )),
                                                       tab0[2*k],tab0[2*k + 1]);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
                }
        }
}

/*******************************************************************************
* 函 数 名         : HC595SendData
* 函数功能                     : 通过595发送四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BT3:第四个595输出数值
*                  * BT2: 第三个595输出数值
*                  * BT1:第二个595输出数值
*                  * BT0:第一个595输出数值
* 输    出         : 无
*******************************************************************************/

void HC595SendData(  uchar BT3, uchar BT2,uchar BT1,uchar BT0)
{
         uchar i;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3 >> 7 ;        //从高位到低位
                BT3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2 >>7;                //从高位到低位
                BT2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1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1 <<= 1;
                S_CLK = 0;
                S_CLK = 1;
        }

        //--发送第一个字节--//
        for(i=0;i<8;i++)
        {
                MOSIO = BT0 >> 7;                //从高位到低位
                BT0 <<= 1;
                S_CLK = 0;
                S_CLK = 1;
        }

        //--输出--//
        R_CLK = 0; //置低电平
        R_CLK = 1; //片选
        R_CLK = 0; //置低电平
}

(2)点阵图案显示数组
见附件

网友A:
主要是点阵的体积太小了。光立方可以做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