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最小系统。求解

楼主(2016-11-29):
    请问各位大神,我要焊接个简单的最小系统,用万能板来焊接,谁能跟我说要准备什么吗?因为没有试过,所以很多都不会?想焊接有8个led灯的最小系统,其他的硬件不要,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给你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制作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33306-1.html

网友B:
一个晶振,一个电解电容,两个PF(贴片也行)电容,按钮开关一个,构成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最后还有个电源(40脚,接地(20脚)。共四部分)

网友C:
单片机,复位电路,时钟电路

网友D:
就买一片STC8051  外加八个led灯。

网友E:
万用板,51单片机,40脚IC插座,11.0592Mhz晶振,30P陶瓷电容,10uf电解电容,10k电阻,1k电阻,10K上拉电阻,发光二极管,四脚按键,开关

网友F: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G:
8个led灯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8个led灯是什么意思?

流水灯啊,学单片机必须会的。一般接在P1口。

网友I:
烙铁,焊锡丝,芯片及座。晶振。22p电容,按键

网友J:
好,这样是极好的

网友K:
要一些基础的东西  晶振  电容  开关  电源

网友L:
可以淘宝买最小系统的散件包,即练习了焊接,而且做出来的好看,比洞洞板好看多了,价格也便宜

网友M: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N:
pcb也可以

网友O:
宝宝上有很多最小系统套件,10元左右的也有,好看又实用

网友P:
直接找宏晶要一个最小开发板。

网友Q:
还是买合适

网友I:
建议买吧,做样板的话样板费贵

网友I:
如果使用洞洞板,需要较高的焊接水平,故障率高

网友R:
引用 网友G:
8个led灯是什么意思?

8个灯?

网友S:
强烈建议你用面包板,你是新手,面包板可以反复测试各类情况,万用板必须焊接上去,焊接上去后就不好随便动,面包板搭建最小系统最方便,插上芯片,再把外围的几个零件插上去,几根插针跳线就可以了,随时还可以修改电路,不需要焊接。

网友T:
一颗IC,晶振,2颗20p电容,一个开关,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