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计算器的LCD1602显示屏没电源,插上USB后没反应。

楼主:
各位看看我的电路图,给点意见,我连上USB后还是没电源,还是不会亮。 大神们可以加我qq跟我讲解一下吗 QQ109519037

网友A(2016-12-02):
建议使用万用表逐级检测,断路还好,如果断路是很危险的

网友B:
开关引脚接好没

网友C:
显示屏引脚结对了吗

网友D:

但从电路板上看有两点缺欠,第一,单片机31脚/EA是内外ROM选择端,/EA=1,选择片内ROM,你现在好像是悬空。第二,LCD1602最后两脚是背光源正极和背光源负极,没有背光源电源,自然不会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