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机控制部分,51单片机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6-11-30):
激光雕刻机控制部分,51单片机起到什么作用?我看到有的可以直接使用电脑并口直接控制?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51单片机里面有程序,电机的动作是用程序来控制的,不然电机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怎么动,但这个工作不一定用单片机来完成,同样程序也可以跑在电脑上面,通过电脑的并口来输出控制指令

楼主:
哦,谢谢解释,似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