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PWM产生器频率占空比可调 单片机程序及仿真

楼主(2016-11-30):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程序仿真图

仿真工程文件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HighRH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高位
unsigned char HighRL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低位
unsigned char LowRH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高位
unsigned char LowRL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低位
unsigned int cnt=0;        //记录T1中断次数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dc=0;//PWM占空比
unsigned char fr=0;  //PWM频率
unsigned char out=0;  //PWM输出指示
sbit PWMOUT=P3^7;        //PWM输出端口
void ConfigPWM();
void ClosePWM();

sbit k0=P1^0;                //占空比+5
sbit k1=P1^1;                //占空比-5
sbit k2=P1^2;                //频率+
sbit k3=P1^3;                // 频率-
sbit k4=P1^4;                //输出PWM
sbit k5=P1^5;                //停止输出PWM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LEDBuff[]={0xF7,0xFB,0x7F,0xBF};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函数用于数码管的显示
{
        unsigned int x,y;
        for(x=ms;x>0;x--)
                for(y=110;y>0;y--);
}
void LEDstate()
{
        P0=LEDBuff[0];
        P2=LEDChar[dc%10];
        delay(3);
        P0=LEDBuff[1];
        P2=LEDChar[dc/10];
        delay(3);
        P0=LEDBuff[2];
        P2=LEDChar[fr%10];
        delay(3);
        P0=LEDBuff[3];
        P2=LEDChar[fr/10];
        delay(3);

}

void Key(void)
{
if(out==0)
                {
                  if(k0==0)                       //停止输出波形才能进行调整
                  {
                          if(dc<100)       //占空比+5
                      dc+=5;
                          while(k0==0);
                  }
                  if(k1==0)           //占空比-5
                  {
                          if(dc=0)
                           dc-=5;
                          while(k1==0);
                  }

                  if(k2==0)                       //频率+1
                  {
                      fr+=10;
                          while(k2==0);
                  }
                  if(k3==0)         //频率-1
                  {
                          if(fr!=0)
                      fr-=10;
                          while(k3==0);
                  }
                }

                  if(k4        == 0)      //输出波形
                     out =1;

                  if(k5        == 0)      //停止输出波形
                     out =0;
}

void main()
{

    while (1)
    {
                          LEDstate();
                          Key();
        ConfigPWM();    //调用PWM配置函数
                         /* if(out==0)
                                ClosePWM();
                        */

    }
}
/* 配置PWM,fr频率,dc-占空比 */
void ConfigPWM()
{
    unsigned int  high, low;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12)/100/fr;  //计算一个周期所需要的计数值
    high = (tmp*dc)/100;      //计算高电平所需要的计数值
    low  = tmp - high;          //计算低电平所需要的计数值
    high = 65536 - high + 12;   //计算高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low  = 65536 - low  + 12;   //计算低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HighRH = (unsigned char)(high>>8); //高电平重载值拆分高低字节
    HighRL = (unsigned char)high;
    LowRH  = (unsigned char)(low>>8);  //低电平重载值拆分高低字节
    LowRL  = (unsigned char)low;
    TMOD &= 0xF0;   //清除T0的控制段?
    TMOD |= 0x01;   //T0为模式1
    TH0 = High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High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EA = 1;     //开关总使能
    PWMOUT=1;     //输出高电平
}
/*关闭PWM */
void ClosePWM()
{
    TR0 =0;     //停止定时器
    ET0 =0;     //禁止中断
    PWMOUT=1;  //输出高电平
}
/* T0中断服务程序,产生PWM波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if (PWMOUT==1)  //当输出为高电平,加载低电平值并输出低电平
    {
        TH0 = LowRH;
        TL0 = LowRL;
        PWMOUT = 0;
    }
    else              //当输出为低电平,加载高电平值并输出高电平
    {
        TH0 = HighRH;
        TL0 = HighRL;
        PWMOUT = 1;
    }
}

网友A(2018-09-01):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软件仿真?我用Proteus仿真会闪退~

网友B(2019-05-23):
这个是Proteus仿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