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协议里面的寄存器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6-11-30):
Modbus 协议里面读取寄存器指的是什么?

楼主:
我想讲读取的温度值通过MODbus协议发送 我的设计思路应该是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A:
这篇文章讲的很清楚:http://www.51hei.com/bbs/dpj-23230-1.html

网友B:
不太清楚。。。

网友C(2017-12-06):
指的是功能码3,和4

网友D:
寄存器你就把它当做存放数据的地址理解

网友E:
没有 5 6寄存器吧  3 4代表功能码 读取特定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