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通道电机驱动l9110资料 含引脚图 程序 电路原理图等

楼主(2016-11-30):
单、双通道电机驱动9100学习资料,亲测高效率,功耗低

l9110芯片介绍:

l9110引脚图:

单通道正转转速逐渐增高源程序:
/*
必要操作:按照推荐连接,连接单通道驱动和电机,或双通道驱动和通道1电机
*/
#include <AT89X52.H>                                //包含头文件
sbit IN1A=P2^0;                                                //单通道测试仅使用
sbit IN1B=P2^1;

sbit IN2A=P2^2;                                                //第二个通道仅做定义,不使用
sbit IN2B=P2^3;

void delayx(unsigned int d)
{
        while(d--);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i=0,j=10;
        while(1)
        {
                for(i=0;i<200;i++)                        //PWM周期为200个单位
                {
                        if(i<j)                                        //定义j是电机转动的时间分隔,当i小于j电机一直转
                        {
                                IN1A=1;IN1B=0;
                                delayx(20);
                        }
                        if(i>=j)                                //当i大于等于j,则停转
                        {
                                IN1A=0;IN1B=0;
                                delayx(20);
                        }
                }
                j++;                                                //调整j一直在10和190之间变化
                if(j>=190)
                        j=10;

        }
}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网友A(2017-04-18):
好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B(2019-05-05):
我的STC接9110一直不正常,非常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