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或超过某一个温度报警且控制继电器吸停

楼主:
该系统是温度控制系统。当温度超过上限值时,高温LED灯闪烁,蜂鸣器响,继电器吸合。当温度低于下限值时,低温LED灯闪烁,蜂鸣器响,时继电器松开,
对温度有报警有控制。程序注悉非常详细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源码预览: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DSPORT=P3^7; //DS18B20的数据IO口
sbit LED_H=P1^3;  //超温指示灯
sbit LED_L=P1^4;  //超温指示灯
sbit Relay=P1^6;  //温度控制继电器
sbit CLK=P1^5;    //温度越限蜂鸣器报警
sbit Key1=P1^0;   //按键1,备用,本程序未涉及按键
sbit Key2=P1^1;   //按键2,备用,本程序未涉及按键
sbit Key3=P1^2;   //按键3,备用,本程序未涉及按键
void Delay1ms(uint x)  //当晶振=24MHz、x=1,延时1ms
{
        uint y,z;
        for(y=x; y>0; y--)
  for(z=247; z>0; z--);
}
void Delay1us(uint i)  //当晶振=24MHz、i=1,,延时10us
{
  while(i--);
}
/***********************************初始化**********************************/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Delay1us(150); //精确延时=501us,低于777us不能输出温度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      //等待>5MS
                {
                        return 0; //程序能运行到这里,说明DSPORT=1,总线没被拉低,初始化失败,返回while(DSPORT)记下判断
                }
                Delay1ms(1);
        }
        return 1;     //在while(DSPORT)循环中,总线没被拉低,一旦DSPORT=0,总线被拉低,初始化成功,向调用处返回1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    //先将总线拉低1us
                Delay1us(1);   //延时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
                Delay1us(1);   //延时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读取温度*********************************/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初始化LCD屏**********************************/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char datas[]={0,0,0,0,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负
      temp=temp-1;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0x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温度
      tp=temp;                //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CLK=1;                  //防止蜂鸣器响
      LED_H=1;                //防止高温LED灯闪亮
      LED_L=1;                //防止低温LED灯闪亮
      Relay=1;                //防止加温继电器吸合
      if(temp/100-0.5>25)     //判断温度是否高于设定温度
      {
        CLK=~CLK;             //超温蜂鸣器响,也可以其它有源报警声
        LED_H=~LED_H;         //高温LED灯闪亮
        LED_L=1;              //防止低温指示灯点燃
        Relay=1;              //高温加热继电器关闭
        Delay1us(20);         //延时100us
      }
      if(temp/100-0.5<20)     //判断温度是否低于设定温度
      {
        CLK=~CLK;             //超温蜂鸣器响,也可以其它有源报警声
        LED_L=~LED_L;         //低温LED灯闪亮
        LED_H=1;              //防止高温指示灯点燃
        Relay=0;              //低温加热继电器吸合
        Delay1us(20);         //延时100us
      }
    }
    datas[0] = temp / 10000;         //计算百位值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计算十位值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计算个位值
    datas[3] = temp % 100 / 10;      //计算小数点后第一位值
    datas[4] = temp % 10;            //计算小数点后第二位值
    LcdWriteCom(0x82);                      //写百位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显示百位
    LcdWriteCom(0x83);                      //写十位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显示十位
    LcdWriteCom(0x84);                      //写个位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显示个位
    LcdWriteCom(0x85);                      //写‘.’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6);                      //写小数点后第一位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后第一位数
    LcdWriteCom(0x87);                      //写小数点后第二位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后第二位数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8);        //写'C'地址
        LcdWriteData('C');  //显示'C'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

网友A(2022-06-21):
可以调温度上下限吗

网友A:
谁能根据楼主的资料画一个Proteus仿真图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