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为程序添加注释

楼主(2016-11-3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sbit ad_clk=P1^0;
sbit ad_dout=P1^1;
sbit ad_cs=P1^2;
unsigned char data re_data;
unsigned int  data T_cnt;
double volt,xishu;
char code led_seg_code[10]={0x3f,0x06,0x05b,0x0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led_seg_code[0-9]代表0-97段码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
void led_show(double f)
{ unsigned char i,s;
  unsigned int k,*j;
  if (f<2)
  {   k=f;//取整数 部分
      i=k;
      P0=led_seg_code | 0x80;
      P2=0xfb;
      delay(50);
      i=f*10;
      i=i%10;
      P0=led_seg_code;
      P2=0xfd;
      delay(50);
      i=f*100;  //取小数后1
      i=i%10;
      P0=led_seg_code;
      P2=0xfe;
      delay(50);
   else //超限报警,显示“---”
   {  P0=0x40;
      P2=0xfb;
      delay(50);
      //---------
      P2=0xfd;
      delay(50);
      //-----------
      P2=0xfe;
      delay(50);
   }
}
//----读取ADC转换器TLC549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ta()
{unsigned char i,d;
d=0;
ad_cs=1;    // /CS置高,片选无效
ad_clk=0;
ad_cs=0;
_nop_();
for(i<0;i<8;i++)
{ ad_clk=1;
   d=d<<1;
   if (ad_dout)
   { d++;}
   ad_clk=0;
}
ad_cs=1;
for(i=0;i<10;i++) // 适当延时超过17us
  _nop_();
return d;
}
//-------------
main()
{T_cnt=0;
TMOD=0x01; //定时器设置T0
TH0=0x4c;   //50000us=(65536-0x4c00)*12/11.0592
TL0=00;
EA=0;
TR0=1;
re_data=0x00;
volt=0;
xishu=2.5/255.0;
//-----------------------------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4c;   //50000us=(65536-0x4c00)*12/11.0592
      TL0=0x0;
      if (T_cnt<2) //T050毫秒溢出一次,每100ms读取一次AD转换器数据
      {T_cnt++;}
      else
      {  T_cnt=0;//计时到100ms
         re_data=receive_data();
         //转换为电压值
         volt=re_data;
         volt=volt*xishu;
       }
   }
   led_show(volt);
}
}

网友A:
为别人的程序添加注释比自己直接编写程序更费工夫。

网友B:
还不如 看懂程序了自己写一个 自己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