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求助 黑色的线是怎么回事,它们都是接GND的

楼主:
如图,求助黑色的线是怎么回事,它们都是接GND的

网友A(2016-11-30):
你按shift+C 试试,如果能解决,我就知道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按shift+C 试试,如果能解决,我就知道原因。

试了 不行噢

网友A:
你应该高亮显示了一个net, shift+C 要在输入法是英文输入时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高亮显示了一个net, shift+C 要在输入法是英文输入时用。

试过了,没有反映。。

网友B:
明白了 确实是高亮的问题 调出面板把高亮取消就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C(2023-11-24):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具体说说

网友E:
所有网络飞线的颜色都可以自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