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488求助 只能刷屏显示颜色,不能显示字符内容,求解决

楼主(2016-11-30):
只能刷屏显示颜色,不能显示字符内容,求解决

ILI9488 LCD显示.rar

网友A(2019-05-1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问题

网友B(2019-08-31):
这个程序好像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2023-03-27):
    //设定显示窗口x方向显示范围
    ILI9488_WriteCmd(0X2A);
    ILI9488_WriteParam(0x00);
    ILI9488_WriteParam(0x00);
    ILI9488_WriteParam(0x01);
    ILI9488_WriteParam(0x37);

    HAL_Delay(1);

    //设定显示窗口Y方向显示范围
    ILI9488_WriteCmd(0X2B);
    ILI9488_WriteParam(0x00);
    ILI9488_WriteParam(0x00);
    ILI9488_WriteParam(0x01);
    ILI9488_WriteParam(0xDF);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是字符取模问题

网友E:
    //设定显示窗口x方向显示范围
    ILI9488_WriteCmd(0X2A);
    ILI9488_WriteParam(x>>8);
    ILI9488_WriteParam(x);
    ILI9488_WriteParam(x>>8);
    ILI9488_WriteParam(x+7);

    HAL_Delay(1);

    //设定显示窗口Y方向显示范围
    ILI9488_WriteCmd(0X2B);
    ILI9488_WriteParam(y>>8);
    ILI9488_WriteParam(y);
    ILI9488_WriteParam(y>>8);
    ILI9488_WriteParam(y+7);

    ILI9488_WriteParam(0x2c);

接着再写入8x8字符点阵, 就可以了.  这个是与写RGB颜色是一样的代码, 颜色能出来,字符也可以出来.
x,y的坐标不要超过0-312,0-472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