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8led点阵动画案例

楼主(2016-11-30):
求8*8led点阵动画案例

网友A(2018-07-21):
// 動畫Delay迴圈
void delay_ms(uint16_t x)
{
  uint8_t y, z;
  for ( ; x > 0 ; x--){
    for ( y = 0 ; y < 90 ; y++){
      for ( z = 0 ; z < 6 ; z++){
        asm volatile ("nop");
      }
    }
  }
}

//Z axiz的下雨動畫
void shift (char axis, int direction)
{
        int i, x ,y;
        int ii, iii;
        int state;

        for (i = 0; i < 8; i++)
        {
                if (direction == -1)
                {
                        ii = i;
                } else
                {
                        ii = (7-i);
                }

                for (x = 0; x < 8; x++)
                {
                        for (y = 0; y < 8; y++)
                        {
                                if (direction == -1)
                                {
                                        iii = ii+1;
                                } else
                                {
                                        iii = ii-1;
                                }

                                if (axis == AXIS_Z)
                                {
                                        state = getvoxel(x,y,iii);
                                        altervoxel(x,y,ii,state);
                                }

                                if (axis == AXIS_Y)
                                {
                                        state = getvoxel(x,iii,y);
                                        altervoxel(x,ii,y,state);
                                }

                                if (axis == AXIS_X)
                                {
                                        state = getvoxel(iii,y,x);
                                        altervoxel(ii,y,x,state);
                                }
                        }
                }
        }

        if (direction == -1)
        {
                i = 7;
        } else
        {
                i = 0;
        }

        for (x = 0; x < 8; x++)
        {
                for (y = 0; y < 8; y++)
                {
                        if (axis == AXIS_Z)
                                clrvoxel(x,y,i);

                        if (axis == AXIS_Y)
                                clrvoxel(x,i,y);

                        if (axis == AXIS_X)
                                clrvoxel(i,y,x);
                }
        }
}
[/p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