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交通灯问题?

楼主:
在给出的LCD1602图中,如何用矩阵键盘控制?
green_time _sn:14
time 06:15:45
固定的字符串好显示,后面的变化的时间如何显示?要怎么写程序,求大神提供点思路?

网友A(2016-11-30):
你的硬件电路可能有问题(看不太清)。LCD与LED数据军从P0口输出,没锁存,会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电路可能有问题(看不太清)。LCD与LED数据军从P0口输出,没锁存,会有冲突。

先不管这,我想知道如何向图上LCD1602矩阵键盘控制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这,我想知道如何向图上LCD1602矩阵键盘控制时间?

先学学我向你推荐书中的4*4键盘和电子密码锁(如何在1602上显示固定的字符串)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学学我向你推荐书中的4*4键盘和电子密码锁(如何在1602上显示固定的字符串)吧!

固定字符串部分已经会了,固定部分+动的部分如何写?

网友C:
LCD1602 规格书里有指令介绍,建议仔细阅读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