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如何编译*.asm文件

楼主(2016-12-01):
和编译*.c一样吗?建个工程?

网友A:
编译*.asm文件与编译*.c文件相同,仅区别于源文件的扩展名。注意,*.asm文件与*.c文件不要放在同一文件夹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asm文件与编译*.c文件相同,仅区别于源文件的扩展名。注意,*.asm文件与*.c文件不要放在同一文件夹内 ...

谢谢
像c一样建个工程 设好单片机 然后把*。asm放入 再汇编!??????????????

网友B:
用专门的MASM 5.0,汇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门的MASM 5.0,汇编吧

给个masm 5.0程序下载的连接?

网友C:
和c文件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