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发热严重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6-12-01):
一工作三极管就开始发热了

网友A:
三极管发热是因为功耗太大,如果电路合适无误,原则上可更换Pcm大的三极管。但你的问题多数是电路不合适。
输入端有问题,输出端也有问题。你家里只有1k电阻???4个1k电阻都错!!!为什么要用1k电阻???
输出端1k电阻接地有何作用?1k电阻为什么要与真空泵负载并联?

网友A:
给你一个建议电路试试。用PNP硅管(选Icm=1.5A,因真空泵电流I=8W/12V=0.75A),基极串6.8V稳压管和10k限流电阻,然后接单片机控制端,低电平驱动有效;发射极接+12V,集电极直接接真空泵,真空泵另一端接地。
用PNP管的原因是防止单片机上电复位时误动作,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PNP管饱和导通,真空泵得电12V;单片机输出+5V高电平时,PNP管基极约12V,三极管截止,真空泵停转。
为保护三极管,在真空泵两端可并联2.2k与IN4001串联组合。

网友B:
将三极管集电极的电阻加大到10K试试,发热是因为三极管开通时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C:
可以加个电阻,

网友D:
小功率三极管一般只用来控制继电器之类的器件。要么你换大功率的三极管直接驱动真空泵,要么加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来开关真空泵。

网友E:
应该是电路问题,三极管有两种接法,区别很大集电极,和发射极

网友F:
把集电极电阻加大点

网友G:
加大电阻

网友H:
这种电路是属于开关电路。开关电路除了要注意负载的功率外,还要注意不要让三极管处于放大区间,应处于深度饱和导通状态。如:放大倍数为60的三极管,基极电流必须大于集电极电流的1/60以上。也就是说单片机的IO提供的电流必须足够。否则就需要使用达林顿管,或场效应管。

你的图中,三极管导通的条件是IO输出高电位,负载的输出功率8W,而输入功率应在10W左右(电机效率),电流应在>800mA,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达到100倍时,基极电流也要8mA,单片机IO高电位是无法输出不了这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I:
三极管导通導通未進到飽和區...
電路上三极管導通需要集級IC 需要 666, ma
故.三极管选Icm=>1.5A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80 -100 以上  如能選用達林頓包裝得更理想
基极端得上拉電阻1k 不要... 基极到mcu 用 約 300

网友J:
加散熱片...試試..

网友K:
加大三极管放大倍数,加大基极电流,确保饱和。或用VMOS管。加散热片。

网友L:
断开连接 检查线路或者还是热了就晾晾再用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加散熱片...試試..

散热片。。。。。这

网友N(2017-01-09):
只能换大功率三极管了

网友O(2019-03-17):
三极管做驱动,哪里是这样子的电路啊?基础要好好补一补啊!

网友P:
功耗太大,建议换个功耗大的

网友Q:
从电路上看你的真空泵不会受IO控制的。
去掉1K对GND电阻。
三极管集电极串的电阻太小换20K,试试。

网友R:
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导通时管压降多少?

网友S:
增大C集串联电阻的1K电阻,换成5K或者再大一些,目的是降低C E之间的电压

网友T:
选大功率三极管,再加一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U:
三极管发热快是因为功耗太大,可以加分压电阻减小输入

网友V:
功率不够啦, 换功率大的就好了.

网友W:
看一下三极管的参数,是不是超过耐压了

网友X:
1、电机两端添加二极管,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击穿二极管。也会导致三级管发热。
2、确认三级功率、耐压值、工作电流是否满足工作条件。
3、增加一颗三级管加大驱动三级基极驱动能力

网友Y(2020-07-29):
我用PNP三极管放大集成电路输出的音乐声音时同感,但基极串联二极管可以解决(就算点不亮也可以限制电流,换成电阻不工作)。图片:链接方法(链接的脚是输出的脚(输出竟然是负极😂))

网友Z:
应该是电阻过小导致电流过大,驱动真空泵的电阻过小导致发热严重,把集电极电阻加大至7k就可以了

网友AA:
换N沟道场管    场管可以在电动车控制器里拆  修电动车的地方有的是

网友AB:
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管压降大发热。换一只5A 60V的达林顿管如TIP122 .

网友AC:
如果电流真的大的话,你可以试下固态继电器。

网友AD:
10楼在2016年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

网友AE:
用反向连接的二极管代替与泵并联的1k电阻。 计算工作电流= 8W / 12V〜= 0.7A。 选择一个能够提供至少1A连续电流的晶体管。 然后计算连续运行下晶体管是否需要散热片。 二极管的额定正向电流至少为1A。

网友AF:
大电流就用MOS管控就好了,三极管驱动能力差,用一个pmos管控12V通断就很简单了,不存在发热大的问题,PCB也可以开窗漏铜散热

网友AB:
引用 网友AD:
10楼在2016年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

10楼在2016年就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现在看图说话:
嘿嘿~~没运行。补张运行图。

网友AG:
三极管发热基本上都很大,可能是负载太高,也可能是没加散热器,还有可以试试加个电阻试下,加个散热器,真空泵,发热很大的

网友AH:
三极管集电极的两个电阻可以去掉,三极管用达林顿管加散热片可以试试。

网友AI:
首先你的电路参数要设计合理,你那才12V/8W,电流不算很大,电路调好还烫可以考虑MOS或继电器

网友AJ:
不明白你基极上拉一个电阻为何?你是想让三极管一直饱合导通吗,还是担心I/O口带不起你三极管?就算是带不起也不是这种接法,后面输出下拉个1K就真不知你是不了解三极管还有画法有误,反正没烧你管子就万幸了

网友AK:
用N-MOS管代替,并加散热片

网友T:
更换大功率三极管,增加散热片

网友AL:
三极管的耐压都可达几十伏,关键是电流的限制,普通三极管最大电流1.5A作用。mos管最大电流可达3A左右。超过3A最好使用合适的继电器,使用时一般留有一定的空余。所以达到一定的电流范围需要选择对应的元件。

网友AM:
加大开关器件,用大功率三极管,M○s管,不行就上继电器,一K上拉电阻太小了,还有基极一k限流,集电极一K干嘛用,还不如上续流二极管,负载一K接地干嘛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换N沟道场管    场管可以在电动车控制器里拆  修电动车的地方有的是

我只玩过三极管,场效应管到底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Y:
三极管本来就会发热。添加一个主板风扇散热就好了。

网友AN:
你的三极管的型号是什么呢,三极管发热一般是负载过大,更换三极管就可以,还有那个并联的电阻,确实不妥,我猜你电阻也发热吧。。。

网友AO:
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再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水泵,要不就用大功率管,加散热片

网友AP:
集电极的1K电阻去掉

网友AQ:
把三极管换成MOS管

网友AR(2021-12-09):
要保证进入饱和区

网友AS:
是不是驱动不了,可以换一个MOS试试,一般三极管带不动可以换成MOS

网友AT:
换成MOS管,绝对不烫

网友AU:
不饱和,当然功耗大就发热了。

网友AV:
加个大一点的电阻嘛,这肯定是电流过大了

网友AW:
可以换饱和电阻更低的mos管,如果开关频率很也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AX:
可以加大三极管功率,如2SB772

网友AS:
他都热了八成就是功率问题,换个大功率的三极管或者MOS测一下,注意不要伤到自己

网友AY:
三极管适合小功率的关断,你这种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AZ:
三极管一般用作开关管,你看看的三级管的数据手册,0.67A它能承受吗,三极管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