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 linux系统下用sdcc编译“P0"做流水灯的程序用法。

楼主(2016-12-01):
说明:本人刚接触单片机,由于在受不了windows系统下和各种软件弹窗和其它影效率的事情,转入了linux的坑。也为了以后学习AVR 和ARM打下基础。

系统:linux mint 18 Cinnamon  X64
文本编辑:VIM
编译工具:sdcc
下载工具:stcflash

用linux学习了几天单片机,感觉效率比win系统有所提高。本人也是刚学51单片机。现在是跟着视频中老师的教程自己在l法inux下写出来并下载到板子上。

现在遇到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
前提:我所用的板子是金沙滩的,7个LED受P0.0到P0.7 控制,P0上某一位输出低电平时LED灯亮。
老师教程: 一个流水灯在keil下的部分程序:  P0=0xFE;
                                                                        for(i=0;i<30000;i++0);
                                                                       P0=0xFD;
                                                                      for(i=0;i<30000;i++);
                就是依次定义P0的某一脚为低电平,然后适当延时。以时间流水灯的效果。
问题:现在在linux 下用sdcc 编译时提示P0错误。想问下sdcc上的这种P0 应该怎么用,怎样实现流水灯的效果。

感觉自己不会放弃linux了,感谢各位前辈老师。

网友A:
的板子是金

网友B(2019-12-25):
好像是得在P0前加两个下划线  __P0

网友C:
类似参考

sdcc入门教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30220-1.html

sdcc下c51单片机通用头文件 寄存器详解
http://www.51hei.com/bbs/dpj-120177-1.html

网友D(2020-06-17):
真好在研究SDCC,因为公司不能装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