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报警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
1 简易报警发生器的设计。编程实现从P1.5分别输出1KHz500Hz的音频信号驱动其所接的蜂鸣器,作报警信号,要求1KHz信号响100ms500Hz信号响200ms,交替进行。用一开关或按键控制报警器的开和关。(出题时里面的参数可变动;可以用查询法或中断法检测定时时间到,但两种方法必须都会;会计算定时器定时初值,会初始化TMODTCONIE)。
下面这个程序能实现此功能不?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i=0;
sbit P1_5=P1^5;
sbit P1_0=P1^0;//2úéú1KHZμÄÆμÂê
sbit P1_1=P1^1;//2úéú500HZμÄÆμÂê
void main()
{
  TMOD=0x11;
        TH1=(65536-1000)/256;//¶¨ê±1ms
        TL1=(65536-1000)%256;
        EA=1;
        ET1=1;
        TR1=1;
        TH0=0xd8;//¶¨ê±10ms
        TL0=0xf0;
        ET0=1;
        TR0=1;
        while(1);
}
void int_1() interrupt 1
{
  TH0=0xd8;//¶¨ê±10ms
        TL0=0xf0;
        i++;
        if(i==1)
        {
    P1_5=P1_0;//¶¨ê±100ms
  }
        else if(i==11)
        {
    P1_5=P1_1;//¶¨ê±200ms
                if(i==31) i=1;
  }
}
void int_3() 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256;//¶¨ê±1ms
        TL1=(65536-1000)%256;
        a++;
        P1_0=~P1_0;
        if(a==2)
        {P1_1=~P1_1;a=0;}
}

网友A(2016-12-02):
电话铃声、救护车报警声

电话铃声、救护车报警声

实例1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警车声
警车声在电子密码锁案例中,连续4次输入错误,1602第1行显示:input fail!(输入失败),并发出警车声,报警灯VD2(黄)闪烁,中间不能打断。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基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