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实现1602屏显示万年历同时数码管显示温度

楼主:
只用一个51单片机实现2个屏同时显示,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下面是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sbit beep=P1^6;
sbit led=P1^5;
sbit rs=P3^6;
sbit rw=P3^5;
sbit e=P3^7;

unsigned char code scree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3,0xf8,0x80,0x98,0xbf,0x86,0xaf,0xa3};         //0~9,'-','E','r'
unsigned char wei[5]={0xbf,0xbf,0xbf,0xbf};

unsigned char yy,mm,dd,h,m,s,*chp;

void Flash_Scr(unsigned int times);

void DS_Init();
void DS_StartTrans();
unsigned int DS_GetTemp();

/****LCDPin assignment*****/

#define LCD_DATAPORT  P0

#define LCD_Delay     200
void LCD_Cmd(unsigned char);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void LCD_SetCursor(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Printf(const char string[]);
void UpdateSCR(void);
void IncTime(void);
unsigned short MaxDay(void);

enum
{
        Cursor_on    = 0x0e,
        Cursor_off   = 0x0c,
        Cursor_Shake = 0x0f
}LCDCMD;

enum{
        Firstline,
        Secondline
}LCD_Currentline=Firstline;

void Timer0Init(void)                //50ms@12.000MHz
{
        TMOD = 0x11;
        TL0 = 0xB0;
        TH0 = 0x3C;
        TF0 = 0;
        TR0 = 1;
        TR1 = 1;
        ET0=1;
        ET1=1;
        EA=1;
}
unsigned short MaxV,MinV;
unsigned char Mod=0;
unsigned char code CsP[2][6]={{0,0,0,1,1,1},{6,9,12,5,8,11}};

void AdjustNum(bit inc)
{
        if(Mod!=0)
        {
                if(inc==1)
                {
                        if(*chp<MaxV)
                        {
                                (*chp)++;
                        }
                        else
                        {
                                *chp=MinV;
                        }
                }
                else
                {
                        if(*chp>MinV)
                        {
                                (*chp)--;
                        }
                        else
                        {
                                *chp=MaxV;
                        }
                }
        }
        if(dd>MaxDay())
        {
                dd=MaxDay();
        }
        UpdateSCR();
        LCD_SetCursor(CsP[0][Mod-1],CsP[1][Mod-1]);
}

void ChangeMode(void)
{
        MinV=0;
        switch(Mod)
        {
                case 0:
                {
                        TR0=0;
                        LCD_Cmd(Cursor_Shake);
                        MaxV=255;
                        MinV=0;
                        chp=&yy;
                        break;
                }
                case 1:MaxV=12;MinV=1;chp=&mm;break;
                case 2:MaxV=MaxDay();MinV=1;chp=ⅆbreak;
                case 3:MaxV=23;chp=&h;break;
                case 4:MaxV=59;chp=&m;break;
                case 5:MaxV=59;chp=&s;break;
                default:Mod=0;TR0=1;LCD_Cmd(Cursor_off);
        }
        if(dd>MaxDay())
        {
                dd=MaxDay();
                UpdateSCR();
        }
        LCD_SetCursor(CsP[0][Mod],CsP[1][Mod]);
        Mod++;
}

sbit KM=P1^1;
sbit KP=P1^0;
sbit KN=P1^2;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SetCursor(0,0);
        LCD_Cmd(Cursor_off);
        yy=46;
        mm=11;
        dd=30;
        h=12;
        m=23;
        s=0;
        DS_Init();
        DS_StartTrans();
        UpdateSCR();
        Timer0Init();
        while(1)
        {
                while((P1&0x07)==0x07)
                {
                        Flash_Scr(1);
                }
                if(KM==0)
                {
                        ChangeMode();
                }
                if(KP==0)
                {
                        AdjustNum(1);
                }
                if(KN==0)
                {
                        AdjustNum(0);
                }
                while((P1&0x07)!=0x07)
                {
                        Flash_Scr(1);
                }
        }
}

void Time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v=0;
        TL0 = 0xB0;
        TH0 = 0x3C;
        if(div<19)
        {
                div++;
        }
        else
        {
                div=0;
                IncTime();
                UpdateSCR();
        }
}

void DSTime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v=0;
        unsigned short temp;
        if(div<19)
        {
                div++;
        }
        else
        {
                temp=DS_GetTemp();
                if(((temp>>4)>35)||((temp>>4)<20))
                {
                        beep=0;
                }
                else
                {
                        beep=1;
                }
                if((temp&0x1000)!=0)
                {
                        wei[3]=screen[10];
                        temp=(~temp)+1;
                        div=0;
                }
                else
                {
                        div=1;
                        wei[3]=0xff;
                        wei[0]=screen[((int)((temp%0x10)*6.25)%10)];
                }
                wei[div++]=screen[((int)((temp%0x10)*0.625))];
                temp>>=4;
                wei[div++]=screen[temp%10]-0x80;
                if((temp/=10)!=0)
                {
                        wei[div++]=screen[temp%10];
                        if((temp/=10)!=0)
                                wei[div]=screen[temp];
                }
                else
                        wei[div]=0xff;
                div=0;
                DS_StartTrans();
        }
        if(div<10)
        {
                led=1;
        }
        else
        {
                led=beep;
        }
}

unsigned short MaxDay(void)
{
        unsigned short ym;
        switch(mm)
        {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return 30;
                case 2:
                {
                        ym=yy+1970;
                        if(ym%100==0)
                        {
                                if(ym%400==0)
                                {
                                        return 29;
                                }
                                return 28;
                        }
                        else
                        {
                                if(ym%4==0)
                                {
                                        return 29;
                                }
                                return 28;
                        }
                }
                default: return 31;
        }
}

void IncTime(void)
{
        if(s<59)
        {
                s++;
        }
        else
        {
                s=0;
                if(m<59)
                {
                        m++;
                }
                else
                {
                        m=0;
                        if(h<23)
                        {
                                h++;
                        }
                        else
                        {
                                h=0;
                                if(dd<MaxDay())
                                {
                                        dd++;
                                }
                                else
                                {
                                        dd=0;
                                        if(mm<12)
                                        {
                                                mm++;
                                        }
                                        else
                                        {
                                                mm=0;
                                                yy++;
                                        }
                                }
                        }
                }
        }
}

void UpdateSCR(void)
{
        char GRAM[11];
        char *buf=GRAM;
        unsigned short ym=yy+1970;
        buf+=sprintf(buf,"%04d-",ym);
        buf+=sprintf(buf,"%02d-",(unsigned short)mm);
        buf+=sprintf(buf,"%02d",(unsigned short)dd);
        LCD_SetCursor(0,3);
        LCD_Printf(GRAM);
        buf=GRAM;
        buf+=sprintf(buf,"%02d:",(unsigned short)h);
        buf+=sprintf(buf,"%02d:",(unsigned short)m);
        buf+=sprintf(buf,"%02d",(unsigned short)s);
        LCD_SetCursor(1,4);
        LCD_Printf(GRAM);
}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etime;
e=0;
rw=0;
rs=1;
LCD_DATAPORT=dat;
e=1;
etime=LCD_Delay;
while(etime--);
e=0;
}
void LCD_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etime;
e=0;
rw=0;
rs=0;
LCD_DATAPORT=cmd;
e=1;
etime=LCD_Delay;
while(etime--);
e=0;
etime=170;
while(etime--);
}
void LCD_Init()
{
LCD_Cmd(0x38);
LCD_Cmd(0x38);
LCD_Cmd(0x38);
LCD_Cmd(0x38);
LCD_Cmd(0x08);
LCD_Cmd(0x01);
LCD_Cmd(0x06);
LCD_Cmd(0x0f);
}

void LCD_SetCurso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Pos)
{
        if(Line==0)
                LCD_Cmd(0x80+Pos),LCD_Currentline=Firstline;
        else if(Line==1)
                LCD_Cmd(0xc0+Pos),LCD_Currentline=Secondline;

}

void LCD_Printf(const char *string)
{
        int i=0;
        while(string[i]!='\0')
        {
                if(string[i]=='\n')
                {
                        if(LCD_Currentline==Firstline)
                                LCD_Cmd(0xc0);
                        else
                                LCD_Cmd(0x80);
                }
                else
                        LCD_Data(string[i]);
                i++;
        }
}

/**************************DS18B20********************/

void Flash_Scr(unsigned int times)
{
        unsigned short i,a;
        while(times--!=0)
        for(i=0;i<4;i++)           //???????
  {
   P2=wei[3-i];
   P3|=(0x01<<i);
         a=100;
   while(a--);
   P3&=0xf0;
  }
}

void wait_us(unsigned char us)
{
        us/=7;
        while(us--);
}
sbit ds=P1^7;
void DS_Init()
{
        unsigned char i;
                ds=0;
                wait_us(250);
        wait_us(250);
        wait_us(250);
                ds=1;
                i=100;
                while(!ds);
                wait_us(480);
}
unsigned char DS_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0;
        ds=1;
        wait_us(2);
        for(i=0;i<8;i++)
        {
                ds=0;
                wait_us(1);
                ds=1;
                wait_us(3);
                if(ds==1)
                        dat=0x80|(dat>>1);
                else
                        dat=0x7f&(dat>>1);
                wait_us(30);
        }
        return dat;
}
void DS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s=1;
        for(i=0;i<8;i++)
        {
                ds=0;
                wait_us(5);
                ds=dat&0x01;
                wait_us(10);
                ds=1;
                dat>>=1;
                wait_us(5);
        }
}
void DS_StartTrans()
{
        DS_Init();
        DS_WriteByte(0xcc);
        DS_WriteByte(0x44);
}
unsigned int DS_GetTemp()
{
        unsigned int val=0;
        DS_Init();
        DS_WriteByte(0xcc);
        DS_WriteByte(0xbe);
        val=DS_ReadByte();
        val|=DS_ReadByte()*0x100;
        return val;
}

万年历 温度.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