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超再生模块使用_求教!

楼主(2016-12-02):
433M 高频接收模块 无线发射模块 发射器+接收器

初次接触无线模块,买了433MHZ超再生模块.C编程根本无从入手。
图2接收模块中间2跟引脚分别是?
接收DATA接外中断0,还是RXD,发送模块的DATA呢?
发送模块编程,按字节输出的,还是按位输出,接收模块的输入呢?

网友A:
这个模块我用过 图2接收模块中间2跟引脚是连在一起的,本站有相关的解码程序,搜索315即可找到.本人测试成功过,单片机软件解码 参考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30983-1.html

楼主:
哎,弄了好久都搞不了。自己编码,解码没辅助工具查看根本搞不定,整了好几天,都不知道有没发送,有没接收。。灰心丧气的我还是买带PT2262/2272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我用过 图2接收模块中间2跟引脚是连在一起的,本站有相关的解码程序,搜索315即可找到.本人测试成 ...

谢谢。等带PT2262的模块到了再试验一番

网友B:
查下数据手册

网友C(2017-10-31):
根据芯片手册来进行程序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