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插上电源后发烫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02):
插上电源发烫,指示灯半亮

网友A:
内部可能有短路或开路的地方,或电压超过范围或正负极接反都有可能的。

网友B:
局部电路可能有短路

网友C:
我也有这个事情

网友D:
短路了这很明显

网友E: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F(2019-03-09):
可能是电压过高。也可能是电源接反了

网友G(2019-04-25):
你带电插拔,导致烧坏了

网友H:
这种情况原因有很多种,有可能短路了,又能是你接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