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两个4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duan_xuan=P1^3;
sbit wei_xuan=P1^4;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字型吗
unsigned char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选吗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无符号字符型变量i为形式参数
{
    unsigned int j,k;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j和k
    for(k=0;k<i;k++)                                //双重for循环语句实现软件延时
        for(j=0;j<120;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wei_xuan=1;
         P2=table1[i];
         wei_xuan=0;

         duan_xuan=1;
         P2=table[i];
         duan_xuan=0;
         delay_ms(1);

         }

   }

}

为什么这样啊

为什么这样啊

网友A(2016-12-03):
程式在真正的電路應該是看不出有什問題的。在仿真的情況下耍驅動程序関段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程式在真正的電路應該是看不出有什問題的。在仿真的情況下耍驅動程序関段嗎

関段碼再開位碼再開段碼。

网友B:
请问6位数码管动态显示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