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pcb怎么制版

楼主(2016-12-02):
初学单片机pcb制版,应该怎么入门?

网友A:
绘制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最好学习Altium Designer 软件。

网友B:
用激光打印机将图纸打印在专业的转印纸上剪裁成指定的尺寸,覆铜板抛光处理后将纸贴在上面放入热转印机或其他高温发热体(200摄氏度左右),转印完成后检查线路的开路或短路,若有则需要用记号笔修补或抛光重新转印,用三氯化铁或专业蚀刻剂兑水一定比例并加热到指定温度放入覆铜板后蚀刻,数分钟后蚀刻完毕取出并且清洗、去除上面的蚀刻剂残留,用专业的碳粉清除剂去除上面的碳粉遮盖的层,精密走线尽量不要用钢丝球或砂纸打磨防止线路造成开路。去除上面的水分进行干燥处理,再转印丝印层到另一面,转印步骤和之前的方法一样。在将阻焊层打印在专业的透明胶片上,涂上阻焊油墨盖好胶片,在紫外线下曝光数分钟即可,遮挡的地方没有曝光。去除用酒精或汽油溶解即可。再用精密电钻进行钻孔进行焊接直插件,若上面全是贴片的可以省略此项。

网友C:
Altium Designer 软件,认真学习

网友D:
autimdesiger必须自己画

网友E:
用ad 做一个最小系统 或者是流水灯 电路简单 用来熟悉流程

网友F:
先学习AD,画图,自己弄个打印机自己晒图做实验

网友D:
用ad软件画图发到工厂去做

网友D:
用ad软件画图最小系统发到工厂去做

网友G:
拿万能板搭一个就行,没必要什么都高大上,懂得原理才重要。板上留个流水灯和数码管就够了,其他模块按自己需要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H:
楼可以先去网站初步了解下,在看下视频

网友I:
用软件画,论坛里有入门视频

网友J:
我这里有altium的教程和软件,需要的话加qq710467094

网友K:
下载autimdesiger,然后按视频步骤演练,之后自己设计一个小东西,坚持下来就好

网友L:
看教学视频 用AD画

网友L:
看教学视频 用Altium Designer 画

网友M:
学习Altium Designer 软件然后自己尝试画一个板子

网友N:
我也想知道,同道中人

网友N:
自己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