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纳型轿车电路原理图的分析方法

楼主(2016-12-03):
桑塔纳型轿车电路原理图的分析方法
内容摘要:无论是家用电器还是汽车电器,其修理及电路设计都是要通过分析电路原理图,只有了解电器的功能和工作原理,才能得心应手的开展工作。这就需要工作人员过硬的基本功和平时积累的经验,能读懂各车型的电路图(及会根据车型正确查阅电路图、会根据电路图分析电路并排除故障)也算是工作人员的基本功之一。
关键词:汽车电器   电路原理图   电路分析   故障排除
引言:《汽车电器》是一门基础课程,学习其中各个零部件工作原理的最终目的是学以至用,弄懂某车型的电路图,并根据电路图来判断汽车电控系统的故障。据说现在的汽车维修技术人员,大多数对电路图的识读仍然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无法将一张复杂电路看懂,更不能根据电路图来判断汽车电控系统的故障,甚至很多技师都是只凭经验来猜测故障,根本没有理论依据。针对这种状况我们以桑塔纳2000型轿车电路为例,初步了解电路原理图的分析,学会用已有的电路图排除系统故障,最终达到学以至用。
一、汽车整车电路的组成
  汽车整车电路通常有电源电路、起动电路、点火电路、照明与灯光信号装置电路、仪表信息系统电路、辅助装置电路和电子控制系统电路组成。
⒈ 电源电路
也称充电电路,是由蓄电池、发电机、调节器及充电指示装置等组成的电路,电能分配(配电)及电路保护器件也可归入这一电路。
⒉ 起动电路
是由起动机、起动继电器、起动开关及起动保护电路组成的电路。也可将低温条件下起动预热的装置及其控制电路列入这一电路内。
⒊ 点火电路
是汽油发动机汽车特有的电路。它由点火线圈、分电器、电子点火控制器、火花塞及点火开关组成。微机控制的电子点火控制系统一般列入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中。
⒋ 照明与灯光信号装置电路
是由前照灯、雾灯、示廓灯、转向灯、制动灯、倒车灯、车内照明灯及有关控制继电器和开关组成的电路。
⒌ 仪表信息系统电路
是由仪表及其传感器、各种报警指示灯及控制器组成的电路。
⒍ 辅助装置电路
是由为提高车辆安全安性、舒适性等而设置的各种电器装置组成的电路。辅助电器装置的种类随车型不同而有所差异,汽车档次越高,辅助电器装置越完善。一般包括风 窗刮水及清洗装置、风窗除霜(防雾)装置、空调装置、音响装置等。较高级车型上还装有车窗电动举升装置、电控门锁、电动座椅调节装置和电动遥控后视镜等。电子控制安全气囊归入电子控制系统。
⒎ 电子控制系统电路
主要有发动机控制系统(包括燃油喷射、点火、排放等控制)、自动变速器及恒速行驶控制系统、制动防抱死系统、安全气囊控制系统等电路组成。
二、整车电路原理图
为了生产与教学的需要,常常需要尽快找到某条电路的始末,以便确定故障分析的路线。在分析故障原因时,不能孤立地仅局限于某一部分,而要将这一部分电路在整车电路中的位置及与相关电路的联系都表达出来。整车电路图的优点在于:
1.对全车电路有完整的概念,它既是一幅完整的全车电路图,又是一幅互相联系的局部电路图。重点难点突出、繁简适当。
2.在此图上建立起电位高、低的概念:其负极“-”接地(俗称搭铁),电位最低,可用图中的最下面一条线表示;正极“+”电位最高,用最上面的那条线表示。电流的方向基本都是由上而下,路径是:电源正极“+”→开关→用电器→搭铁→电源负极“-”。
3.大可能减少电线的曲折与交叉,布局合理,图面简洁、清晰,图形符号考虑到元器件的外形与内部结构,便于读者联想、分析,易读、易画。
4.各局部电路(或称子系统)相互并联且关系清楚,发电机与蓄电池间、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连接点尽量保持原位,熔断器、开关及仪表等的接法基本上与原图吻合。
三、一般汽车电路的接线规律
汽车线路一般采用单线制、用电设备并联、负极搭铁、线路有颜色和编号加以区分,并以点火开关为中心将全车电路分成几条主干线,即:蓄电池常火线(30号线)、点火开关控制的小容量用电器线(15号线)、点火开关控制的大容量用电器线(X号线)、搭铁线(31号线)、起动控制线(ST线或50号线)。
⒈蓄电池常火线(30号线)
  从蓄电池正极引出直通熔断器盒,也有汽车的蓄电池火线接到起动机火线接线柱上,再从那里引出较细的火线。30号线一般为粗红色线。
⒉点火开关控制的小容量用电器线(15号线)
  点火开关在ON(工作)和ST(起动)挡才有电的电线,必须有汽车钥匙才能接通点火系统、预充磁、仪表系统、指示灯、信号系、电子控制系重要电路。
⒊点火开关控制的大容量用电器线(X号线)
  用于点火开关打开后,大容量用电器用电设备。
⒋搭铁线(接地线或31号线)
  汽车电路中,以元件和机体(车架)金属部分作为一根公共导线的接线方法称为单线制,将机体与电器相接的部位称为搭铁或接地。搭铁点分布在汽车全身,由于不同金属相接(如铁、铜与铝、铅与铁),形成电极电位差,有些搭铁部位容易沾染泥水、油污或生锈,有些搭铁部位是很薄的钣金件,都可能引起搭铁不良,如灯不亮、仪表不起作用、喇叭不响等。要将搭铁部位与火线接点同等重视,所以现代汽车局部采用双线制,设有专门公共搭铁接点,编绘专门搭铁线路图,堪与熔断器电路提纲图并列。为了保证起动时减少线路接触压降,蓄电池极桩夹头、车架与发动机机体都接上大截面积的搭铁线,并将接触部位彻底除锈、去漆、拧紧。
5.起动控制线(ST线或50号线)
  起动机主电路的控制开关(触盘)常用磁力开关来通断。磁力开关的吸引线圈、保持线圈可以由点火开关的起动挡控制。大功率起动机的吸引、保持线圈电流也很大(可达40~80A),容易烧蚀点火开关的“30-50”触点对,必须另设起动机继电器(如东风、解放及三菱重型车)。装有自动变速器的轿车,为了保证空挡起动,常在50号线上串有空挡开关。
四、导线颜色代号与编号特征
从汽车的配线特点,我们知道汽车导线有很多颜色,为了便于表示常用字母代号,如:W----白色  R------红色    W/R----白/红(白为主色红为辅色的双色线),各种类电路图颜色代号大至相近,各图略有区别。
汽车常用电线颜色缩略语
正规汽车电气线路图中应在各条导线上标明颜色代号的同时加注导线标称截面值(标称截面积),不标单位mm2。
五、读图实例
以大众车系电源电路为例将电路图分为4个区域
1.电路图上方的4条横线
其中3条是引入接线盒内的不同用途的火线,一条是搭铁线。线端标号为“30”的是直接与蓄电池正极相接的火线;标号为“15”的是从点火开关15接柱引出的受点火开关控制的小容量用电器的供电线;标号为“X”的是受减荷继电器控制的大容量用电器的供电线,只有当减荷继电器触点闭合时,才能将30线的电流引入X线;标号为“31”的为搭铁线,它与中央接线盒支架搭铁点相连接。
2.中央接线盒
  电路图上方第5条横线以上的部分标明了中央接线盒中安装的器件与导线,其中包括保险、继电器等。读电路图之前要明白这些器件的作用。
3.用电设备区
该区域连接所有的用电设备,主要要弄明白每个电器元件的工作原理。还要注意线路中的连接插头的表示,线路中的连接插头统一用字母T作代号,紧接的数字表示该插头的孔数以及连接导线对应的孔的序号。例如T29/15表示该插头为29孔,连接导线对应的插孔序号为15。
4.该电路图的搭铁方式和部位
  电路图底部横线表示搭铁线,导线搭铁端标注有带圈的数字代号,各代号标明接地部位。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车上,不是所有电器都直接与金属车体相连接而搭铁的,有的通过接地插座,有的则通过其它电器或电子设备再接地连接。
最后牢记回路原则,任何一个完整的电路均由电源、开关、熔断器、控制装置、用电设备、导线等组成。电流流向必须由蓄电池正极出发,经过开关、熔断器、控制装置、用电设备等经导线搭铁回到蓄电池负极,才能构成回路。
六、例:上海桑塔纳2000型轿车后风窗加热器回路(不带任何指示灯)分析
1、拆画上海桑塔纳2000型轿车后风窗加热器回路(不带任何指示灯)
2、写出其电流流径为:
蓄电池正极(X号线)→S13(20A)→A22(2.5黑/黄)→T29/15→E15(2.5白/绿)→T29/17(2.5白/绿)→B21→E15(4.0黑)→Z1(4.0黑)→搭铁→蓄电池负极
以上是汽车维修高级工考工时的实习项目之一的练习,当然,分析各种电路图均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即各零部件的工作原理及其控制装置的分析,以上的内容仅仅是简单的介绍如何分析电路原理图,对于排除汽车电控系统的故障还需要大家坚实的基础以及宝贵的经验积累。电路图的学习也是相同的过程,如果能在熟练读懂某种电路图的情况下举一反三,按照一定的规律研究分析,那么各种汽车的电路分析都不成问题。
参考文献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版
《汽车电气设备》人民交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