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型学生实验用稳压电源怎么做

楼主(2016-12-03):
1)        一路可调3-18V,1A。 2) 一组正负电源3值可选±5,±9 ,±12,一路基准电源2.5000V。 3) 有短路保护,按键可调,可显示每路电压。
求解下,怎么做

网友A:
基准电源是5个有效数字,建议应采用线性电源,二级稳压,关键基准采用带恒温的基准源。其它采用开关电源,理由是输出范围广,需要考虑电源效率及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源是5个有效数字,建议应采用线性电源,二级稳压,关键基准采用带恒温的基准源。其它采用开关电源, ...

你好,我有点小白,能一步步请教吗,谢谢了!

楼主:
有点小白,能一步一步教教吗

网友B:
5个有效数字,建议应采用线性电源,二级稳压,关键基准采用带恒温的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