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51单片机自动下载失败解决办法

楼主(2016-12-03):
以下内容针对于开发板已满足这几个条件情况下
1、已经上电了(电源指示灯亮了就算是上电了)
2、复位模块中间插针是与H连接
3、电源按键右边两个跳线帽分别跳到51和5v。
4、USB转232/DB9选择模块的跳线帽都在左边
PS:3、4条件针对于新版的V3.0板子,没51和ARM选择的检查下电源在不在5v就可以了。ES v2.0的板子无视2、3、4条件。

Usb线下载:板子上上图这个部位除了这5个跳线帽,不要插上多余的跳线帽
条件满足后再看下面内容

1、型号选择错误

解决方法:
      这是由于粗心大意导致的,芯片类型中ARM-STM32是我们在用ARM核心板下载程序的时候所需要选择的型号。我们这里选择对应的型号就可以下载了(PS:型号可以在板子上单片机芯片正面看到。 如:90c516RD+则选择90c5xxx系列就可以)

2、下载超时/擦除失败

解决方法:
换成低速110下载,还是超时就把板子断电,单片机拿下来再插上去左右移动一下,最后放置在最中间的位置再锁紧IC座。再次下载就可以用了
还是不行就换STC官方的烧录软件下载,附送个新版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57185-1.html

3、晶振引起的下载超时
   解决方法:插拔下晶振,还是不行就换11.0592的晶振再次下载。Ps:2.0和MS板子无视这条

4、USB线问题
解决方法:换USB线再次尝试。Ps:板子的对数据线有一定的要求,所有最好多换几根数据线试试

5、STC芯片问题
解决方法:换朋友的芯片下载,如果能够下载再换回自己的芯片试试。如果可以下载可能芯片与IC座没接触好

6、Windows系统问题
解决方法:借朋友的电脑下载试试,最好用Windows7原版系统来试。

注:自动下载软件打开报错

出现此类问题是因为电脑没有安装微软的运行库,安装同一文件夹的这个文件就能正常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