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计数器 谁有源代码可以分享?

楼主(2016-12-03):
做一个简单的计数,谁有源代码可以分享?

网友A:
给你个绝对能用的

START: MOV   R0,  #0
       MOV   DPTR,#TABLE
LOOP:  ACALL DISPLAY
       INC   R0            ;计时器加1
       CJNE  R0,  #250,LOOP
       JMP   START
;-----------------------------------------
DISPLAY:MOV  A,  R0    ;
        MOV  B,  #10
        DIV  AB
        MOV  R1, A
        MOV  R2, B
;--------
       MOV   A,  R1    ;
       MOV   B,  #10   ;换成十进制
       DIV  AB        ;a/b的商存入A,余数存入B
       MOV  R1, A     ;R1暂时
       MOV  R4, B     ;R2放十位
;---------
      MOV   A,  R1    ;
      MOV   B,  #10
      DIV  AB        ;a/b的商存入A,余数存入B
      MOV  R1, A
      MOV  R5, B
      MOV  R3, #60   ;导通频率为50
;------个位数显示-----------------------------------
LOOP1:MOV  A,R2
       ACALL CHANG
       CLR   P2.0      ;开个位显示
       ACALL DLY10MS   ;延时
       SETB  P2.0      ;关个位显示
;-------十位显示---------------------------------
       MOV  A,R4
       ACALL CHANG
       CLR   P2.1
       ACALL DLY10MS
       SETB  P2.1
;-------百位显示-----------------------------------
       MOV  A,R5
       ACALL CHANG
       CLR   P2.2
       ACALL DLY10MS
       SETB  P2.2
       DJNZ  R3, LOOP1 ;计数器减1不为0转移到LOOP
       RET
;取表显示子程序------------------------
CHANG: MOVC  A,@A+DPTR ;
       MOV   P0, A     ;
       RET
;--------------------------
;延时程序
;--------------------------
DLY10MS: MOV  R6, #10
D1:      MOV  R7, #250
         DJNZ R7, $
         DJNZ R6, D1
         RET
;-------------------------------
TABLE: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
END

网友B:
要什么功能?计时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绝对能用的

START: MOV   R0,  #0

我不要这个
c语言写的

网友C:
数码管计数器是什么意思??是数码管上显示单片机通过定时器定时的计数值显示上面吗?这应该不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