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keil丑陋的编辑器,Code::Blocks编写C51程序的配置方法

楼主(2016-12-03):
       Keil自带的编辑器功能单一,提示功能不强,对中文支持不好,很多网友都改用别的编辑器编写51程序,比如UltraEditNotepad++VC2010等等,但是这些编辑器要么无法调用编译器,要么体积太庞大,不适用于单片机编程。

大名鼎鼎的Code::Blocks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编辑器,程序开发利器,在程序员中广为流行。但是笔者一直没有看到有人用Code::Blocks开发51,研究一番发现Code::Blocks调用keilc51编译器比较麻烦,在互联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只能自己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配置成功,现在将方法分享给大家。

一、下载安装Code::Blocks

       Code::Blocks是款开源软件,除配置文件保存在用户文件夹中,可以绿色使用。软件跟中文语言包下载地址请自行度娘。

       有兴趣的话还可以修改一下护眼配置,这个度娘上有教程,不再赘述。

二、配置编译器

       51编译器有开源的sdcc、商用的keil等等,要想编译51程序至少要有一套51编译器。Keil安装完成后自带一套KeilC51编译器,位于Keil安装目录下C51文件夹里。如果想跟Keil彻底byebye,也可以下载一个sdcc。(Keil如果不注册,KeilC51编译器会有编译文件大小限制)

1、配置Keil C51编译器

打开Code::Blocks,打开菜单上的“设置——编译器”,拉开“选中的编译器”,选择“Keil C51 compiler”,选择“可执行工具链”选项卡,定位编译器安装目录(Keil安装目录下的C51文件夹)。选择“搜索路径”选项卡,在编译器中添加“Keil安装目录C51INC”,在链接器中添加“Keil安装目录C51LIB”。

拉开“选中的编译器”,选择“Keil CX51 compiler”,重复上述配置操作。

这样Keil C51编译器就配置完了。

2、配置sdcc编译器

       打开Code::Blocks,打开菜单上的“设置——编译器”,拉开“选中的编译器”,选择“Small Divice C Compiler”,选择“可执行工具链”选项卡,定位编译器安装目录,修改编译器和链接器选项卡中的对应目录。

在“其它设置”选项卡中找到“高级设置”按钮,“其它”中的“对象文件扩展名”修改为“rel”。

sdcc编译器就配置完了。

三、创建工程

       现在就可以用Code::Blocks创建51工程了,单击“文件”“创建项目”“MCS51”,按需求选择就可以了

       至此,sdcc已经可以输出hex文件了,Keil C51编译器还需要再加一个命令,在“项目”“生产选项”“生产前后附加步骤”“生产之后的步骤”中加入以下命令即可:

cmd /c "oh51<$(TARGET_OUTPUT_DIR)$(TARGET_OUTPUT_BASENAME).omf > $(TARGET_OUTPUT_DIR)$(TARGET_OUTPUT_BASENAME).hex"
大功告成,开心去编程吧!

网友A(2017-01-10):
好东东,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不过,IT,或者说ARM这一行英语还是要学好

网友C(2017-06-29):
有没有研究 Visual Studio Code,这个更友好,更轻便

网友D(2017-10-19):
请问hex文件在哪里能找到啊?

网友E(2018-03-23):
倒是编译成功了,但没有生成hex文件啊

网友E:
-------------- Run: Debug in light (compiler: Keil C51 Compiler)---------------

Checking for existence: E:\C\Keil\light\bin\Debug\light.omf
Executing: "E:\C\Keil\light\bin\Debug\light.omf"  (in E:\C\Keil\light\)
Execution of '"E:\C\Keil\light\bin\Debug\light.omf" ' in 'E:\C\Keil\light' failed.

网友F:
我装了这个软件,就是没用上

网友G(2018-05-24):
请问这个选择keil  c51 compiler有没有0xfd bug?

网友H:
需要更改默认编译器吗?

网友I(2018-12-22):
纠正一下,
在“项目”“生产选项”“生产前后附加步骤”“生产之后的步骤”中加入以下命令:
cmd /c "OH51 $(TARGET_OUTPUT_DIR)$(TARGET_OUTPUT_BASENAME).omf"
才对。

网友J:
感觉有些麻烦,还是Notepad++/Keil好些

网友K:
按照楼主的步骤做了,但是新建项目选这个编译器会闪退,用别的就编译失败

网友L(2019-03-15):
用了楼主的教程,已经成功生产hex

网友M(2024-01-28):
PDF怎么转HEX

网友N:
Keil 不是很友好的么,

网友O:
多年使用notepad++
F6/CTRL+F6执行编译、生成

网友P:
我觉得codeblock比keil丑陋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N:
Keil 不是很友好的么,

Keil还算好了,毕竟大部分C51和STM32都支持开发,但相对我更喜欢RISC-V的MounRiver Studio.

网友M:
这个文件哪位可以帮助转HEX谢谢

网友R(2024-07-24):
keil软件也不大呀。。都用好久了,更换了不习惯,软件嘛自己好用就行,。

网友S(2025-01-29):
一直是用VS打开同一份C文件, 改完后在KEIL里编译就行了,觉得也可以

网友T(2025-08-06):
引用 网友S:
一直是用VS打开同一份C文件, 改完后在KEIL里编译就行了,觉得也可以

VS CODE也可以调用Keil编译,也可以直接打开keil工程

网友U:
主要是字体习惯问题,,习惯了 Fixedsys  字体

网友:
vscode已经时不时的连接不上服务器了,被00了吗?有知道的吗?

网友V(2025-11-01):
根本就不丑,是 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