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5a60s2单片机+GP2Y1010AU+1602液晶显示例程 带粉尘传感器模块pdf资料

楼主:
GP2Y1010AU模块的引脚图:

晶振:12.000MHz
传感器接口:
1、6引脚接+5V电源
2、4引脚接GND
3引脚接PWM信号——T0CLKO=P3.4或PWM00=P2.0
5引脚接AD引脚——单片机的P1.0引脚
显示接口:
J3接LCD1602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12c5a60s2单片机源程序:
/********************************************************************************
*  描述:                LCD1602 滚动显示                                       *
* 显示方式:                                                                   *
* 1、从左到右逐字显示,闪动二次,清屏。                                        *
* 2、再从右到左逐字显示,闪动二次,清屏。                                      *
* 3、周期性地重复上述显示方式。                                                *
********************************************************************************/
#include <reg51.h>        //51寄存器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Variable**********/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ool  bit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ADRJ位复位时为0,此时AD值格式:
//取10位时,(ADC_RES[7:0],ADC_RES[1:0])=1024*Vin/Vcc
//取8位时,(ADC_RES[7:0])=256*Vin/Vcc
//ADRJ为1,此时AD值格式:
//取10位时,(ADC_RES[1:0],ADC_RES[7:0])=1024*Vin/Vcc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RES=0xBD;
sfr ADC_LOW2=0xBE;
sfr P1ASF=0x9D;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P1******/
sfr P1M1=0x91;
sfr P1M0=0x92;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Timer****/
sfr  AUXR=0x8E;
sfr  INT_CLKO=0x8F;
sbit T0CLKO=P3^4;
sbit PWM00=P2^0;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PCA*****/
sfr  CCON=0xD8;
sbit CCF0=CCON^0;
sbit CCF1=CCON^1;
sbit CR=CCON^6;
sbit CF=CCON^7;
sfr  CMOD=0xD9;
sfr  CL=0xE9;
sfr  CH=0xF9;
sfr  CCAPM0=0xDA;
sfr  CCAP0L=0xEA;
sfr  CCAP0H=0xFA;
sfr  CCAPM1=0xDB;
sfr  CCAP1L=0xEB;
sfr  CCAP1H=0xFB;
sfr  PCAPWM0=0xF2;
sfr  PCAPWM1=0xF3;
/****1602 LCD****************/
sbit LCD_RS = P2^6;  //复位端
sbit LCD_RW = P2^5;         //写数据端
sbit LCD_EP = P2^7;         //使能端
uchar display1[6];
bit flag;
uint addata;
/****************延时函数************************/
delay(uint ms)
{                    //延时子程序
        u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空执行
                        _nop_();
                        _nop_();
                        _nop_();
                }
        }
}
/************************************************/
void Delay88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1;
        j = 66;
        do
        {
                while (--j);
        } while (--i);
}
/****************侧忙函数************************/
bool lcd_bz()
{
        bool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检测P0最高位是否为1
        LCD_EP = 0;
        return result;//返回侧忙结果
}

/****************写命令函数************************/
lcd_w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将8位指令通过P0口传给1602
        _nop_();
        _nop_(); //用于产生一个脉冲宽度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_pos(u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写数据函数************************/
lcd_wdat(u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  //将8位数据通过P0口传给1602
        _nop_();
        _nop_();   //用于产生一个脉冲宽度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 初始化************************/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Initial ADC sfr***************/
void InitADC()
{
        //P1ASF=0xff;//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
        P1ASF=0x01;//Open P1.0 channels ADC function
        ADC_RES=0;//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2);//ADC power-on and delay
}
/****************Get ADC result*****************/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Must wait before inqurity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ADC_FLAG;//Close ADC

        return ADC_RES;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flag=!flag;
        if(flag)
        {
                TL0=0xC0;
                TH0=0xFE;
                PWM00=1;
        }
        else
        {
                TL0=0x30;
                TH0=0xDA;
                PWM00=0;
                Delay880us();
                addata=GetADCResult(0);
        }
}

/****************主函数****************************/
main()
{
        uchar i;
        //uint addata;
        P1M1=P1M1|0x01;
        P1M0=P1M0|0x00;//P1.0为输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InitADC();//初始化ADC
        //AUXR=0x80;//定时器0设置为1T模式
        INT_CLKO=0x01;//使能定时器0时钟输出使能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TL0=0x30;
        TH0=0xDA;
        T0CLKO=0;
        flag=0;
        TR0=1;
        ET0=1;
        EA=1;
        delay(10);
        addata=998;
        display1[0]=addata/1000+0x30;
        addata=addata%1000;
        display1[1]=addata/100+0x30;
        addata=addata%100;
        display1[2]=addata/10+0x30;
        display1[3]=addata%10+0x30;
        lcd_wcmd(0x06);//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for(i=0;i<4;i++)
        {
                lcd_wdat(display1[i]);
                delay(30);//控制两字之间显示速度
        }
        delay(1500);//控制停留时间
        lcd_wcmd(0x01);//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while(1)
        {
                //addata=GetADCResult(0);//8为AD转换
                //addata=(addata<<2)+ADC_LOW2;//10位AD转换
                display1[0]=addata/1000+0x30;
                addata=addata%1000;
                display1[1]=addata/100+0x30;
                addata=addata%100;
                display1[2]=addata/10+0x30;
                display1[3]=addata%10+0x30;
                lcd_wcmd(0x06);//向右移动光标
                lcd_pos(0);//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for(i=0;i<4;i++)
                {
                        lcd_wdat(display1[i]);
                        delay(30);//控制两字之间显示速度
                }
                delay(500);//控制停留时间
                lcd_wcmd(0x01);//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

/**************************************************/
/*********test T0 PWM*******
main()
{
        //AUXR=0x80;//定时器0设置为1T模式
        INT_CLKO=0x01;//使能定时器0时钟输出使能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TL0=0x30;
        TH0=0xDA;
        T0CLKO=0;
        flag=0;
        TR0=1;
        ET0=1;
        EA=1;
        while(1)
        {
                ;
        }
}
***************************/
/***********test PWM*************
main()
{
        CCON=0;
        CL=0;
        CH=0;
        CMOD=0x02;

        CCAP0H=0x80;
        CCAP0L=0x80;
        CCAPM0=0x42;
        ***************************
        //实测结果与程序相符
        //Focs=12MHz,Fpca=(1/2)*Focs=6MHz,
        //Fpwm=(1/256)*Fpca=23.4375KHz,
        //Tpwm=1/(23.4375KHz)=42.6667us
        //占空比50%.
        ***************************

        CCAP1H=0xFF;
        CCAP1L=0xFF;
        PCAPWM1-0x03;
        CCAPM1=0x42;

        CR=1;
        while(1)
        {
                ;
        }
}
*******************************/

网友A(2017-03-16):
厉害了大兄弟

网友B:
这程序看的笑死我了,敢不敢再胡扯一点搞笑一点

网友C(2018-12-08):
很好 很喜欢

网友D(2020-03-17):
请问有GP2Y1010AU0F传感器的程序流程图吗

网友D:
有提供粉尘传感器的程序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