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符号问题,急!!!

楼主:
请问一下,图中的电容器哪边是正极,那边是负极啊?

网友A(2016-12-03):
无极性电容

网友B:
无极性电容的符号不是这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极性电容的符号不是这种吗?

那你就是有三角形标志的是正极了, 其实你自己画一个 用+ 表示正极就可以了

网友C:
电容符号下面带三角的是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是有三角形标志的是正极了, 其实你自己画一个 用+ 表示正极就可以了

多谢了

网友D:
1pF和1.5pF电容没有极性!为什么?仅线路分布电容就有可能达到几个pF电容,哪来极性?
上述楼主说有极性,是误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pF和1.5pF电容没有极性!为什么?仅线路分布电容就有可能达到几个pF电容,哪来极性?
上述楼主说有极性, ...

谢谢了,因为我是刚开始学,所以不懂,后面问老师知道了。谢谢指导呢。

网友E:
根据电路图上 画的负极 ,带三角的一边应该是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根据电路图上 画的负极 ,带三角的一边应该是负极

问了老师,这个代表是NPO电容,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F:
有三角形那边是负极

网友G:
电感就是L,电容就是cap,自己查下书吧。

网友H:
带三角的一边是负极

网友I:
电容  有三角的一端应该是正极

网友J:
带三角好的是负极

网友K:
带三角hao的是负极

网友L:
带三角号的是负极

网友M:
 这东西好啊!

网友N:
无极电容,一般电容,都是大于2.2uF才会有正负之分。

网友O:
第一次见这种标法的电容 了,也是醉了~~

网友P:
从电路元件的接线看,带三角符号的应该是电解电容的负极

网友Q:
带三角号的是正极

网友R:
一般有符号的是正极,但是还没见过这种标法

网友S:
电容,应该是有极性

网友T:
这么小的容量,应该是无极性电容。

网友U:
无极性电容,应该是某个人画出来的,就这么用了

网友U:
无极性电容,应该是画的时候就那么画的,实际上当无极性用就好

网友V:
普通电容,无极性,正反接不影响。电解电容有极性,只能按极性接

网友W:
3.9NH方向是正

网友X:
无极性电容 不分正负

网友Y(2017-01-09):
带三角的那边是负极

网友Z:
就你图中画的符号,三角那边是负,不过就电路中用到的电容大小,这电容应该是无极性电容!

网友AA:
1P的电容无极性,原理图用无极性的符号,就是两边都是一样的,一条线状的

网友AB:
无极性的

网友AC:
瓷片电容

网友AD:
带三角号的是负极的

网友AE:
瓷片电容,无极性

网友AF:
最上面左正右负

网友AF:
不好意思,输入端为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