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程序中上半屏 下半屏的问题

楼主:
  for(j=0;j<16;j++)
         {
         write_dat(table[ i][j]);
         }
16在这指16列, 可是上半屏才8列。如果这样写就一起把下半屏一起写了。为什么还写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8);
         for(j=0;j<16;j++)
         {
          write_dat(table[i+32][j]);
         }
        }

请教大神指教!!!
请教大神指教!!!
请教大神指教!!!

感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RS=P2^6;        //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P2^5;        // 读写选择端
sbit LCD_EN=P2^7;        // 使能信号
sbit LCD_PSB=P3^2;           // 并/串选择
uchar code table[64][1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00,0x00,0x00,
      0xFF,0xFE,0xDF,0x00,0x1C,0x0E,0x1D,0xFE,0xAF,0xFF,0xFF,0xFF,0xF8,0x00,0x00,0x00,
      0xFF,0xFE,0xBF,0xF5,0xFD,0xEF,0xD0,0x21,0xB7,0xFF,0xFF,0xFF,0xF8,0x00,0x00,0x00,
...
};
void delay(uint z)                //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写指令数据到LCD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写显示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12864初始化
void lcd_init()//12964初始化
{
        LCD_PSB=1;                                //并口模式
        write_cmd(0x34);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光标关
        delay(5);
        write_cmd(0x01);                //消除所有显示
        delay(5);
}
//主函数
main()
{
        uchar i,j;
        delay(10);
        lcd_init();                  //初始化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垂直方向y轴
         write_cmd(0x80);//水平方向x轴    水平方向地址自增
         for(j=0;j<16;j++)
         {
         write_dat(table[i][j]);
         }
        }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8);
         for(j=0;j<16;j++)
         {
          write_dat(table[i+32][j]);
         }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模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操作模式
        while(1);                                        //没有的话 会一直闪烁 甚至不显示
}

网友A(2016-12-03):
常见的12864,一个汉字,上半部16列8行,下半部16列8行,组合起来就是16*16点阵的汉字。

不知道你用的是12864是什么控制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12864,一个汉字,上半部16列8行,下半部16列8行,组合起来就是16*16点阵的汉字。

不知道你用的是 ...

ST7920

上屏只有8列。不是吗?另外8列属于下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7920

上屏只有8列。不是吗?另外8列属于下屏?

你说的是半角字符?16*8的?

汉字(全角字符)是16*16的。

网友B:
汉字的大小可以改吗?
比如说是20*20;30*30的。是不是只能通过取模以图片的形式显示出来
显示图片的地址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半角字符?16*8的?

汉字(全角字符)是16*16的。

汉字。

网友C: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AMPIRE 12864LCD显示屏简介
引脚功能
显示屏数据结构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概述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电路和应用程序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汉字的大小可以改吗?
比如说是20*20;30*30的。是不是只能通过取模以图片的形式显示出来
显示图片的地址 ...

凡是LCD自带的汉子库,基本上都是16*16点阵的汉字。如果用绘图模式可以改其他的。但是每列8个点(一个字节)是不容易改的。当然,多余的闲置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⒈ AMPIRE 12864型LCD显示屏简介
⑴ 引脚功能    …

你的这个是不带汉字库的。KS0108主控芯片的。从有S1、S2引脚可以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不带汉字库的。KS0108主控芯片的。从有S1、S2引脚可以看出来。

我推荐的所有案例都是带proteus仿真的,而proteus元件库中没有带汉字的12864芯片,没法提供不带汉字库的proteus仿真案例。但电路、程序和编程思路是可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