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rotues里面的元件库里是否有 st7920这块12864的LCD元件

楼主(2016-12-03):
请问在protues里面的元件库里是否有 st7920这块12864的LCD元件,如果没有,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自己找坛里就有没必要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坛里就有没必要重发了

找不到!

网友A:
上面有贴子的搜索啊

网友B:
凡设计线路板,画元件的封装是基本功,一定要会。
因为你用的器件是不可预期的,不存在一个什么都有的器件库。
总不能因为特殊一个元件就不做线路板吧。

网友B:
其次,现成的封装,很可能有误差,直接使用后果可能是灾难,所以还是要自已修改。
再说,自建也不难,一个游标尺,一个实物,一会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次,现成的封装,很可能有误差,直接使用后果可能是灾难,所以还是要自已修改。
再说,自建也不难,一个 ...

嗯!起码要知道怎样制作流程!

网友C:
有  用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