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字钟音乐播放

楼主(2016-12-03):
1.音乐播放时,音色不纯,有时短短续续
2.数字钟是用proteus实现的,想将数字钟和音乐播放放在一起,但不知怎么实现。

网友A:
这是因为:CPU每个时刻只能做一件事,而音乐播放在“整体上”看是连续的,但在微观上是间断的。必须利用此间断的时间,安排CPU做其它事,否则就与音乐播放产生冲突,现象如题。
这需要根据你程序的任务,做合理的安排。你尚无此经验。而其它人,在不明任务的情况下,不易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