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时钟和按键结合的问题,有点小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
最近学了数码管的时钟显示和按键的控制,于是想到小时候戴过的几块钱的电子表,就想实现一个,可以通过按键来手动调时间!代码写好了,单片机也能跑起来,不按按键的时候,时钟可以自动实现,但是有问题,就是当我用按键实现对分钟和时钟的调整(这里是加1)后,这个时钟就会停止运行了!我的猜想是,按键实现后,程序没有进入到中断里面了,所以时钟停止!但不知道对不对!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S5=P3^7;//按键控制分钟的调整
sbit S4=P3^6;//按键控制时钟的调整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 ,a,b,c,d,e,f,g,x,y,z;
void delay(uint z);//延时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uint e,uint f);//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
{
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
void main()
        {
        TMOD=0X00;
        TH0=(8192-8000)/32;
        TL0=(8192-8000)%32;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num==1)
                {
                        num=0;
                        a++;
                }
                if(S5==0)
                {
                                delay(10);
                                if(S5==0)
                        {
                                        D1=0;
                                        c++;
                                        if(c==10)
                                        {
                                                d++;
                                                c=0;
                                                if(d==6)
                                                {
                                                        e++;
                                                         d=0;
                                                        if(e==24)
                                                        {
                                                                e=0;
                                                        }
                                                }
                                        }
                                while(!S5);
                                delay(10);
                                while(!S5);
                        }
                }
                if(S4==0)
                {
                        delay(10);
                        if(S4==0)
                        {
                                D2=0;
                                e++;
                                if(e==24)
                                {
                                        e=0;
                                }
                                while(!S4);
                                delay(10);
                                while(!S4);
                        }
                }
                        else
                        {
                                D1=1;
                                D2=1;
                        }
                if(a==10)
                {
                        b++;
                        a=0;
                        if(b==6)
                        {
                                c++;
                                b=0;
                                if(c==10)
                                {
                                        d++;
                                        c=0;
                                        if(d==6)
                                        {
                                                e++;
                                                 d=0;
                                                if(e==24)
                                                {
                                                        e=0;
                                                }
                                        }
                                }
                        }
                }
                g=e%10;
                f=(e-g)/10;
                display(a,b,c,d,g,f);
          }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uint g,uint f)
        {
        WELA=1;
        P0=table2[0];
        WELA=0;
        DULA=1;
        P0=table1[a];
        DULA=0;
        delay(2);
        WELA=1;
        P0=table2[1];
        WELA=0;
        DULA=1;
        P0=table1[b];
        DULA=0;
        delay(2);
        WELA=1;
        P0=table2[2];
        WELA=0;
        DULA=1;
        P0=table1[c];
        DULA=0;
        delay(2);
        WELA=1;
        P0=table2[3];
        WELA=0;
        DULA=1;
        P0=table1[d];
        DULA=0;
        delay(2);
        WELA=1;
        P0=table2[4];
        WELA=0;
        DULA=1;
        P0=table1[g];
        DULA=0;
    delay(2);
        WELA=1;
        P0=table2[5];
        WELA=0;
        DULA=1;
        P0=table1[f];
        DULA=0;
        delay(2);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20;y>0;y--);
        }
        }
void timero() interrupt 1
        {

        TH0=(8192-8000)/32;
        TL0=(8192-8000)%32;
        num++;

        }

代码有点长,但逻辑上很简单,就是一个时钟(时分秒的显示),然后加上按键,出现的问题描述如上!请大家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A(2016-12-04):
校正全期间时钟不停运行的2个案例。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