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问题困扰了我几天了,有好的办法,在文档里给我解答,谢谢

楼主(2016-12-04):
问题困扰了我几天了,有好的办法,在文档里给我解答,谢谢、

方案一:
1、谁能提供一个思路:用一个固定的中断时间,中断一次,变量加一次。变量每加一次,刷新的数据更新一次,这个变量的作用是:改变中断的频率的。比如说:一开始定时1ms中断一次,刷新一次数据,然后又中断一次,变量在之前的基础上加一,即2ms后数据跟着刷新一次,再中断一次,3ms后数据刷新一次,依次往下进行,即想实现匀减速。之所以用固定时间中断是因为我还需要一个脉冲(这个可以实现,但是实现不了匀减速)。
我现在这程序,你们看下,步进电机设置了3个速度,一圈一个固定速度,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总共转3圈的话,速度慢慢降下来,减速的等级设多点,平滑点就好了。
方案二:
2、当然你们要说改变定时器的初值的话,这样行,我实现了电机的匀减速,我还需要一个固定的脉冲,定时的初值又是变化的,又实现不了固定脉冲了。这两个方案,问题相互交叉,很是烦恼。
方案三:
3、你们会想使用2个定时器,一个定时器给电机做匀减速运动,一个定时器做固定脉冲输出,我试了,匀减速没问题,但是固定脉冲会受影响,不是一个稳定的脉冲占空比。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beats1=0;//电机1转动节拍总数
void startmotor1(unsigned long angle1);//电机1函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1 =0;//节拍输出索引1
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e1[8]={0x1,0x3,0x2,0x6,0x4,0xc,0x8,0x9};//步进电机1、3节拍控制码
uchar temp1=0;//临时变量
uchar n=0;//小电机中断频率计数变量
uint k=0;//小电机刷新节拍计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x,y;
        for(x=i;x>0;x--)
                for(y=50;y>0;y--);
}

bit flag1=0,flag2=0,flag3=0,flag4=0;
unsigned char dir=0;
sbit k1=P3^5;//按键1--启动电机/正转
sbit k2=P3^6;//按键2--电机反转
sbit k3=P3^7;//按键3--暂停/开始
sbit PWM=P2^0;//42步进电机脉冲引脚
sbit buffer=P2^5;//蜂鸣器
sbit fangxiang=P2^6;//电机正反转控制线
sbit EN=P2^7;                //使能停止线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void di()                   //蜂鸣器函数
{
        unsigned char a;
        for(a=0;a<100;a++)
        {
            delay(1);
                buffer=0;
                delay(1);
                buffer=1;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if(k1==0)
                        delay(10);                                   //消抖
                        if(k1==0)                                  //启动电机
                        {
                                 while(!k1);                          //等待按键1松手
                                TR0=1;

                        //        EN=1;
                        //        fangxiang=0;
                                startmotor1(360*5);          //调用电机1函数
                         }

}
void startmotor1(unsigned long angle1) //步进电机1启动函数,angle1为所转动角度
{
        EA=0;
        beats1=(angle1*4076)/360;
        EA=1;

}

void motor1()        //电机函数;固定格式,调用就行。
{
                        if(beats1!=0)
                                {
                                        temp1=P1;
                                        temp1=temp1&0xf0;                //清零P1口低4位  11110000
                                        temp1=temp1|beatcode1[index1];
                                        P1=temp1;
                                        index1++;
                                        index1=index1&0x07;
                                        beats1--;
                                }
                                else
                                {
                                    P1_0=0;
                                        P1_1=0;
                                        P1_2=0;
                                        P1_3=0;
                                }
}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T0为模式1
        TH0=0xfc; //1ms中断一次
        TL0=0x18;
        ET0=1;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if(flag1==1)
                {
                        flag1=0;
                        if(flag3==1) //进入第3圈速度;
                        {
                                if(n==8) //第3圈速度,3ms刷新一次节拍;
                                {
                                        n=5;
                                        k++;  //第3圈节拍计数;
                                        if(k==4076)         //第3圈以3ms的速度刷新4076个节拍后(即转了一圈),停止转动。
                                        {
                                                k=0;
                                                beats1=0;//停止转动
                                                flag3=0;//标志3清楚,以便再次启动定时器;
                                                n=0;        //n清零
                                                TR0=0;//关定时器
                                        }
                                 motor1();
                                }
                        }
                        if(flag2==1)  //进入第2圈速度;
                        {
                                if(n==4)  //第2圈速度,2ms刷新一次节拍;
                                {
                                        n=2;
                                        k++;   //第2圈节拍计数;
                                        if(k==4076)        //第2圈以2ms的速度刷新4076个节拍后(即转了一圈),重新设置速度n=5,进入标志3判断;
                                        {
                                                k=0;
                                                n=5;
                                                flag3=1;   //速度3标志,进入速度3,3ms刷新一次;
                                        }
                                motor1();
                                }
                        }
                        if(n==1)           //进入第1圈速度,1ms刷新一次节拍;
                        {
                                n=0;
                                k++;           //第1圈节拍计数;
                                        if(k==4076)         //第1圈以1ms的速度刷新4076个节拍后(即转了一圈),重新设置速度n=2,进入标志2判断;
                                        {
                                                k=0;
                                                n=2;
                                                flag2=1;//速度2标志,进入速度2,2ms刷新一次;
                                        }
                                motor1();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重新赋值,1ms中断一次
        TL0=0x18;
        n++;         //小电机中断刷新频率计数
        flag1=1;//标志的作用是跳至主函数中,以节省中断时间。
}

楼主(2017-01-10):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可以,有时间分享出来,就在这几天。

网友B:
虽然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看看可不可行
uchar ScanTime = 0;  //创建一个全局变数,预设刷新时间
把以下代码替换 if(flag1==1) {}里的代码
if(flag1==1)
{
                flag1=0;
                if(n>=ScanTime)           //进入第1圈速度,预设1ms刷新一次节拍;
                {
                                n=0;
                                k++;           //节拍计数;
                                if(k>=1019)         //1019 = 4076*3(圈)/12(级)
                                {
                                                k=0;
                                                ScanTime++; //延长刷新时间
                                                if(ScanTime>=12)  //12级减速
                                                {
                                                        beats1=0;//停止转动
                                                        TR0=0;//关定时器
                                                }
                                }
                                motor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看看可不可行
uchar ScanTime = 0;  //创建一个全局 ...

对的,我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吗?

管理员您好,需要分享的资料,我已经分享出来了,麻烦您审核通过一下,供大家参考、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