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显示彩色图片,必须要用到更高级的单片机?89C51,89C52,不行吗?

楼主(2016-12-04):
要显示彩色图片,必须要用到更高级的单片机?89C51,89C52,不行吗?

网友A:
一般彩屏显示图片都是通过读SD卡来实现的,因为单片机的内存太小
如果你需要显示很小的图标51还可以实现
具体做法是:先找到真彩的小图标,用软件把图标取模(把图标的数据显示出来)
然后写到单片机里
如果读SD卡来显示图片的话  就需要先学习SD卡的协议
自我感觉普通的51根本不能很好的驾驭彩屏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但51未必不能实现,但不太合适,原因楼上说了。
例如,早期任天堂的游戏机中,用的是6502的芯片,此片比51还差一点。就是配合一片图像处理器,也能完美地做出经典的魂斗罗游戏。
当然图要求不能很高。

网友C:
rom太小,实现困难

网友D(2024-07-01):
89C51单片机可以驱动TFT彩色显示屏, IO电平为5V, TFT显示屏IO电平为3.3V, 需要做电平转换匹配.
51/52单片机只有4K/8K的code空间, 可以选用78E516 这种64KFlash的型号, 可以存入1幅128x160的65k色的图片到1.77寸128x160的TFT彩色显示屏上显示.

网友E:
51系列单片机可以试试OLED 屏幕 选择那种双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