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下图,要用到那些器件?

楼主:
1.LCD屏幕有哪些可以达到下图效果?2.单片机用89C51可以吗?

网友A(2016-12-04):
lcd12864可以,不过比较小,可以用滚动来实现。如果你显示的内容太多,而单片机的内存太小,就要用高级一点的,不能用51了

网友B:
可以用51,但需要外挂汉字库。

网友C:
ST32系列单片机

网友D(2024-06-28):
这个用51单片机,把汉字GBK字库做到25Q128里面, 然后软件读取25Q128里面的汉字显示到LCD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