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302的电子时钟制作

楼主(2016-12-04):
资料下载:

/*        项目名称:多功能数码管时钟设计
        调试要求:
        1.MCU:STC89C51
        2.晶振:12MHz
        功能:实时时钟+温度计+闹钟+整点报时+正计时器+倒计时器+计数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mg_data    P0//定义数码管数据

sbit smg1=P2^4;//位码1声明 时
sbit smg2=P2^5;//位码2声明
sbit smg3=P2^6;//位码3声明 分
sbit smg4=P2^7;//位码4声明
sbit smg5=P1^6;//位码5声明 秒
sbit smg6=P1^7;//位码6声明
sbit gm=P1^3; //黑暗时等于1
sbit k1=P1^2; //按键k1的声明
sbit k2=P1^1; //按键k2的声明
sbit k3=P1^0; //按键k3的声明

sbit bell=P3^7;        //蜂鸣器声明
sbit clk_ds1302=P2^0;//定义控制DS1302的时钟线
sbit io_ds1302=P2^1;//定义控制DS1302的串行数据
sbit rest_ds1302=P2^2;

const uchar tab1[16]={//共阳数码管段码表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6,0x87,0xFF,0xc6,0xbf,0xff};
//0        ,1        ,2        ,3        ,4        ,5        ,6        ,7        ,8        ,9        ,
const uchar tab2[16]={//数码管3特殊处理用的段码表
0xc0,0xf9,0x64,0x70,0x59,0x52,0x42,0xf8,0x40,0x50,0x86,0x87,0xFF,0xc6,0x7f,0xff};
                        //    C      -
bit gm_en=0,zdbs_en=0;//光敏使能信号/整点报时使能信号
uchar gm_time=40; //光敏控制亮度值
char shi,fen,miao,b_shi=7,b_fen=0; //必须是有符号型:数据暂存单元shi/fen/miao,闹铃时间b_shi,b_fen,
uchar hour,minute,second,n=0,a=0,b=0;//从1302读出的实时时间数据hour,minute,second,        b控制字符闪烁
uchar tab23[3];//={0x40,0x59,0x23,0x28,0x11,0x06,0x09};//首次上电时默认的时间
uchar bell_en=0,x=1;//闹钟使能信号,任意键关闭铃声标志位
char zjs_en=0,zjs_shi=0,zjs_fen=0,djs_en=0,djs_shi=60,djs_fen=0,jsq_shi=0,jsq_fen=0;
void key();
void  delay_3us();//3US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50us(uint t);//延时50*T微妙函数的声明
void  display(uchar shi,fen,miao);//显示子程序
void  set_ds1302();//设置时间
void  get_ds1302();//读取当前时间
void  w_1byte_ds1302(uchar t);//向DS13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r_1byte_ds1302();//从DS1302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baojing()//报警函数
{
         uint j=10,i=10;
         bell=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
         bell=1;
         while(j--)display(shi,fen,miao);
}

/******温度传感器18b20  IO引脚定义********/
sbit DS=P2^3;           //定义DS18B20接口
uchar ly_dis[4];                //定义显示温度的缓冲区
float tt;                        //定义浮点型变量tt存放温度值
uchar temp_en=0;
uchar wendu=0;
uint t=0;

/**********18b20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b(uint count)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DS18B20初始化************/
void dsreset(voi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18b20读一位***********/
bit tmp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S=0;
   i++;          //小延时一下
   DS=1;
   i++;i++;
   dat=DS;
   i=8;
   while(i>0)i--;
   return (dat);
}

/**********18b20读一个**********/
uchar tmpread(void)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将一个字节数据返回
}

/**********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写1部分
    {
      DS=0;
      i++;i++;
      DS=1;
      i=8;
          while(i>0)i--;
    }
    else
    {
      DS=0;       //写0部分
      i=8;
          while(i>0)i--;
      DS=1;
      i++;i++;
    }
  }
}

/***********18b20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void tmpchange(void)
{
  dsreset();             //初始化DS18B20
  delayb(1);             //延时
  tmpwritebyte(0xcc);  // 跳过序列号命令
  tmpwriteby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获得温度************/
int tmp()
{
  int temp;
  uchar a,b;
  dsreset();
  delayb(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数据命令

  a=tmpread();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b=t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void dis_temp()
{
        tmpchange();              //温度转换
        tt=t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
        wendu=tt;                                                                //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if(tt<0)        //判断第一位显示整数还是负号
        tt=0;
        if((wendu%100/10)<1) //如果温度小于10,不显示十位
        smg1=1;
        else
        {
                smg_data=tab1[wendu%100/10];//送显示断码  十位
                smg1=0;
                delay_50us(gm_time);
                smg1=1;
        }
        smg_data=tab1[wendu%10];//送显示断码  个位
        smg2=0;
        delay_50us(gm_time);
        smg2=1;
        smg_data=tab1[10];//送显示断码  ℃
        smg3=0;
        delay_50us(gm_time);
        smg3=1;
        smg4=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pchange();              //温度转换,为了消除首次显示的85,每次提前转换一次即可解决
    init();
        gm=1;
        while(1)
    {
                if(n==0&&temp_en==1)
                dis_temp();//每15秒切换显示温度一次
                else
                {
                        get_ds1302();
                        display(shi,fen,miao);
                        key();
                        if(n==0&&x==1&&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
                        baojing();
                        if(hour==b_shi&&minute==b_fen+1)x=1;
                }
                if(gm_en==1)//光敏控制亮度开关
                {
                        if(gm==1)
                        gm_time=1;
                        else gm_time=40;
                }
                else gm_time=40;
                if(zdbs_en==1&&n==0&&minute==0&&miao==0)//整点报时开关
                baojing();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s,f,m)
{
   if((s/10)<1) smg1=1;
   else
   {
           smg_data=tab1[s/10];//送显示断码  时
           if((n==1||n==3)&&a<5)
           smg1=1;//锁存数据
           else smg1=0;
           delay_50us(gm_time);
           smg1=1;
   }

   if((n==1||n==3)&&a<5)        smg_data=0x7f; //字符闪烁,小点不闪
   else if(b>=10)                        smg_data=tab1[s%10]-0x80;//小点闪烁,字符不闪
   else                                         smg_data=tab1[s%10];//送显示断码
   smg2=0;
   delay_50us(gm_time);
   smg2=1;

   if((n==2||n==4)&&a<5)         smg_data=0xbf;//b是控制小数点闪烁的,需要闪烁的时候他等于a
   else if(b>=10)                        smg_data=tab2[f/10]&0xbf; //显示小点//送显示断码
   else                                                smg_data=tab2[f/10];//送显示断码         分
   smg3=0;//锁存数据
   delay_50us(gm_time);
   smg3=1;

   if(bell_en==1)         smg_data=tab1[f%10]-0x80;//送显示断码
   else                         smg_data=tab1[f%10];//送显示断码
   if((n==2||n==4)&&a<5)
   smg4=1;//锁存数据
   else smg4=0;
   delay_50us(gm_time);
   smg4=1;
/**************秒,不需要显示********************/
   smg_data=tab2[m/10];//送显示断码   秒
   smg5=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smg5=1;

   smg_data=tab1[m%10];//送显示断码
   smg6=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smg6=1;
/*********************************************/

}
void key() //按键控制函数
{
        if(k2==0&&k3==0) //k2k3同时按下,切换闹铃开关 并且在按下之后查看闹钟时间松手后恢复时间显示
        {
                delay_50us(1);
                if(k2==0&&k3==0)
                {
                        shi=b_shi;
                        fen=b_fen;
                        bell_en=!bell_en;
                        baojing();
                        baojing();
                        while(k2==0&&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shi=hour;
                        fen=minute;
                }
        }

        if(k1==0&&k3==0) //k1k3同时按下,切换闹铃开关 并且在按下之后查看闹钟时间松手后恢复时间显示
        {
                delay_50us(1);
                if(k1==0&&k3==0)
                {
                        gm_en=!gm_en;
                        if(gm_en==1)//使能的话报警两声
                        {baojing();baojing();}
                        else baojing();//无效的话报警一声
                        while(k1==0&&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k1==0&&k2==0) //k1k2同时按下,切换整点报时开关
        {
                delay_50us(1);
                if(k1==0&&k2==0)
                {
                        zdbs_en=!zdbs_en;
                        if(zdbs_en==1)//使能的话报警两声
                        {baojing();baojing();}
                        else baojing();//无效的话报警一声
                        while(k1==0&&k2==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n==0&&(k2==0||k3==0)&&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
        { //功能键k1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n==0&&(k2==0||k3==0)&&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
                {
                        x=0;   //如果处于响零状态,就任意键关闭响铃
                        while(k1==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k1==0)
        { //功能键k1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1==0)
                {
                        uint i=0;
                        while(k1==0)
                        {
                                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i++;
                                if(i>(2*(70-gm_time))){n=0;baojing();baojing();break;}//长按K1退出
                        }
                        if(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x=0;   //如果处于响零状态,就任意键关闭响铃
                        else if(i<=(2*(70-gm_time)))
                        {
                                n++;//n记录功能键状态
                                if(n>7)  n=0; //n清零
                                baojing();
                        }
                        i=0;
                }
        }

        if(n==0)//状态0,正常显示时间
        {
                b=a; //b是控制小数点闪烁的
                shi=hour;
                fen=minute;
                miao=second;
        }
        if(n==1)//状态1:调节时间的“时”
        {
                b=10;
                if(k2==0)
                { //k2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shi++;//小时加一
                                if(shi==24)
                                shi=0;//达到24清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shi--; //小时减一
                                if(shi<0)
                                shi=23;//小于0,重新复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
        if(n==2)//状态2:调节时间的“分”
        {        b=10;
                 if(k2==0)
                { //k2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fen++;//分加一
                                if(fen==60)
                                fen=0;//分到达60 分清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fen--;//分减一
                                if(fen<0)
                                fen=59;//分小于0,分重新赋值59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tab23[2]=shi/10*16+shi%10;
        tab23[1]=fen/10*16+fen%10;
        hour=shi;
        minute=fen;
        second=0;
        tab23[0]=0;
        set_ds1302();//设置DS1302的初始时间
        }

        if(n==3)//状态三:调节闹铃“时”
        {
                shi=b_shi;
                fen=b_fen;
                b=10;
                if(k2==0)
                {  //k2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b_shi++;//闹铃时间加一
                                if(b_shi==24)
                                b_shi=0;//闹铃时间清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b_shi--;//闹铃时间减一
                                if(b_shi<0)
                                b_shi=23;//闹铃时间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

        if(n==4)//状态四 :调节闹铃的”分“
        {        b=10;
        shi=b_shi;
                fen=b_fen;
                if(k2==0)
                {  //k2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b_fen++;//闹铃时间分加一
                                if(b_fen==60)
                                b_fen=0;//闹铃分到达60 清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b_fen--;//闹铃时间分减一
                                if(b_fen<0)
                                b_fen=59;//闹铃时间分重新赋值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
        if(n==5)//状态5 :正计时
        {
                b=10; //显示小点
                shi=zjs_shi;
                fen=zjs_fen;
                if(k2==0)
                {  //k2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2==0)
                        {
                                zjs_en=!zjs_en;
                                baojing();
                                while(k2==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k3==0)
                {  //k3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3==0)
                        {
                                zjs_shi=0;
                                zjs_fen=0;
                                baojing();
                                while(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
        if(n==6)//状态5 :倒计时
        {        b=10; //显示小点
        shi=djs_shi;
                fen=djs_fen;
                if(k2==0)
                {  //k2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2==0)
                        {
                                djs_en=!djs_en;
                                baojing();
                                while(k2==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k3==0&&djs_en==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djs_shi--;
                                if(djs_shi<0)
                                djs_shi=60;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djs_en==1)
                {  //k3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3==0)
                        {
                                djs_shi=60;
                                djs_fen=0;
                                baojing();
                                while(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
        if(n==7)//状态5 :计数器
        {
                b=1; //不显示小点
                shi=jsq_shi;
                fen=jsq_fen;

                if(k2==0)
                {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jsq_fen++;
                                if(jsq_fen>99)
                                {
                                        jsq_fen=0;
                                        jsq_shi++;
                                        if(jsq_shi>99)
                                        jsq_shi=0;
                                }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3==0)
                        {
                                jsq_shi=0;
                                jsq_fen=0;
                                baojing();
                                while(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IE=0X82;//1000 0010
        TMOD=0X01;    //0000 0001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选择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初值15536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 //开启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用来设置冒号闪烁频率
{
        TH0=(65536-50000)/256;//进入中断重新赋初值15536
        TL0=(65536-50000)%256;//计数5万次(50毫秒)
        a++; //标志位b,用来确定光标闪烁频率
        t++;
        if(t==300)t=0;
        if(t>260)temp_en=1;
        else temp_en=0;

        if(a==20)
        {
                a=0;//a=20 时被清零
                if(zjs_en==1)        //正计时
                {
                        zjs_fen++;
                        if(zjs_fen==60)
                        {
                                zjs_fen=0;
                                zjs_shi++;
                                if(zjs_shi==60)
                                {
                                        zjs_shi=0;
                                }
                        }
                }
                /**********倒计时**********/
                if(djs_en==1)
                {
                        djs_fen--;
                        if(djs_fen==-1)
                        {
                                djs_fen=59;
                                djs_shi--;
                                if(djs_shi==-1)
                                {
                                        djs_shi=0;
                                        djs_fen=0;
                                        djs_en=0;//关闭倒计时
                                        baojing();
                                baojing();
                                baojing();
                                }
                        }
                }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功能: 延时50*t(us)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
    for(j=19;j>0;j--);
  }
}
//*******************************************************************************

//*******************************************************************************
//3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3us()
{
  ;
  ;
}

//;##############################################################################
//;子程序名:w_1byte_ds1302
//;功能:    向DS13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w_1byte_ds1302(uchar t)
{
  uchar i;
  for(i=0;i<8;i++)
  {
    if(t & 0x01)
     {io_ds1302=1;}
    else
     {io_ds1302=0;}
    clk_ds1302=1;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delay_3us();
    t>>=1;
  }
}
//;########################################################################
//;子程序名:r_1byte_ds1302()
//;功能:    从DS1302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r_1byte_ds1302()
{
  uchar i,temp11=0;
  io_ds1302=1;//置IO为1,准备读入数据
  for(i=0;i<8;i++)
  {
    temp11>>=1;
    if(io_ds1302) temp11 |= 0x80;
    clk_ds1302=1;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
  return(temp11);
}
//;#################################################################################
//;子程序名:setbds1302
//;功能:   设置DS1302初始时间,并启动计时
void set_ds1302()
{
  uchar i,j;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e);//写控制命令字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00);//写保护关闭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for(i=0,j=0x80;i<7;i++,j+=2)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j);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tab23[i]);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delay_3us();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e);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0);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
//;#################################################################-------
//;子程序名:get1302
void get_ds1302()
{  uchar hour_count,minute_count,second_count;
   uchar temp11[7],i,j;
   for(i=0;i<7;i++)
   {temp11[i]=0;}
   for(i=0,j=0x81;i<7;i++,j+=2)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j);
    temp11[i]=r_1byte_ds1302();
    delay_3us();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
  if(temp11[0]!=0xff)
  {second_count=temp11[0];}
  if(temp11[1]!=0xff)// 数据验证
  {minute_count=temp11[1];}
  if(temp11[2]!=0xff)//数据验证
  {hour_count=temp11[2];}
         hour=hour_count/16*10+hour_count%16;
        minute=minute_count/16*10+minute_count%16;
        second=second_count/16*10+second_count%16;
          /*zancun4=hour_count&0xf0;
          zancun4>>=4;
          zancun5=minute_count&0xf0;
          zancun5>>=4;
          zancun6=second_count&0xf0;
          zancun6>>=4;*/
}

网友A:
支持下需要,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7-01-16):
下載玩玩感謝你...

网友D:
好东西,可以做一做,有没有原件和封装库

网友E:
六位更好。。。。

网友F:
为啥重影

网友F:
第三段,h一直在闪是怎么回事

网友F:
if((n==2||n==4)&&a<5)         smg_data=0xff;//b是控制小数点闪烁的,需要闪烁的时候他等于a    else if(b>=10)                        smg_data=tab1[f/10]; //显示小点//送显示断码    else                                                smg_data=tab1[f/10];//送显示断码         分    smg3=0;//锁存数据    delay_50us(gm_time);    smg3=1;

网友G:
学习一下,看看你的编程思路

网友H(2017-03-04):
开玩笑 stc89C51 能装下11k的程序:?

网友I:
谢谢分享,正在好一个。

网友J(2017-12-07):
学习了  最近在也正好在仿照这个

网友K:
楼主这个程序有问题,能不能重新发个能用的烧写文件

网友L(2018-01-06):
编译不过?RAMSIZE(256)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BAOJING?DSZ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TIMER0?DSZ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DISPLAY?DSZ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TIMER0?DSZ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B63H BYTE (142%) *
******************************************************************************
Program Size: data=100.3 xdata=0 code=3805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2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BAOJING?DSZ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TIMER0?DSZ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DISPLAY?DSZ
    CALLER1: ?C_C51STARTUP
    CALLER2: ?PR?TIMER0?DSZ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M:
闹铃不会响

网友M:
每次断电重启闹钟时间就恢复初始值了,

网友L:
分的十位g段一直闪,秋楼主解惑。。谢谢

网友N(2018-06-21):
我修改一下,在Professional试过能用。
/*        项目名称:多功能数码管时钟设计
        调试要求:
        1.MCU:STC89C51
        2.晶振:12MHz
        功能:实时时钟+温度计+闹钟+整点报时+正计时器+倒计时器+计数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mg_data    P0//定义数码管数据

sbit smg1=P2^4;//位码1声明 时
sbit smg2=P2^5;//位码2声明
sbit smg3=P2^6;//位码3声明 分
sbit smg4=P2^7;//位码4声明
sbit smg5=P1^6;//位码5声明 秒
sbit smg6=P1^7;//位码6声明
sbit gm=P1^3; //黑暗时等于1
sbit k1=P1^2; //按键k1的声明
sbit k2=P1^1; //按键k2的声明
sbit k3=P1^0; //按键k3的声明

sbit bell=P3^7;        //蜂鸣器声明
sbit clk_ds1302=P2^0;//定义控制DS1302的时钟线
sbit io_ds1302=P2^1;//定义控制DS1302的串行数据
sbit rest_ds1302=P2^2;

const uchar tab1[16]={//共阳数码管段码表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6,0x87,0xFF,0xc6,0xbf,0xff};
//0        ,1        ,2        ,3        ,4        ,5        ,6        ,7        ,8        ,9        ,
const uchar tab2[16]={//数码管3特殊处理用的段码表
0xc0,0xf9,0x64,0x70,0x59,0x52,0x42,0xf8,0x40,0x50,0x86,0x87,0xFF,0xc6,0x7f,0xff};
                        //    C      -
bit gm_en=0,zdbs_en=0;//光敏使能信号/整点报时使能信号
uchar gm_time=40; //光敏控制亮度值
char shi,fen,miao,b_shi=7,b_fen=0; //必须是有符号型:数据暂存单元shi/fen/miao,闹铃时间b_shi,b_fen,
uchar hour,minute,second,n=0,a=0,b=0;//从1302读出的实时时间数据hour,minute,second,        b控制字符闪烁
uchar tab23[3];//={0x40,0x59,0x23,0x28,0x11,0x06,0x09};//首次上电时默认的时间
uchar bell_en=0,x=1;//闹钟使能信号,任意键关闭铃声标志位
char zjs_en=0,zjs_shi=0,zjs_fen=0,djs_en=0,djs_shi=60,djs_fen=0,jsq_shi=0,jsq_fen=0;
void key();
void  delay_3us();//3US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50us(uint t);//延时50*T微妙函数的声明
void  display(uchar shi,fen,miao);//显示子程序
void  set_ds1302();//设置时间
void  get_ds1302();//读取当前时间
void  w_1byte_ds1302(uchar t);//向DS13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r_1byte_ds1302();//从DS1302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baojing()//报警函数
{
         uint j=10,i=10;
         bell=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
         bell=1;
         while(j--)display(shi,fen,miao);
}

/******温度传感器18b20  IO引脚定义********/
sbit DS=P2^3;           //定义DS18B20接口
uchar ly_dis[4];                //定义显示温度的缓冲区
float tt;                        //定义浮点型变量tt存放温度值
uchar temp_en=0;
uchar wendu=0;
uint t=0;

/**********18b20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b(uint count)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DS18B20初始化************/
void dsreset(voi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18b20读一位***********/
bit tmp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S=0;
   i++;          //小延时一下
   DS=1;
   i++;i++;
   dat=DS;
   i=8;
   while(i>0)i--;
   return (dat);
}

/**********18b20读一个**********/
uchar tmpread(void)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将一个字节数据返回
}

/**********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写1部分
    {
      DS=0;
      i++;i++;
      DS=1;
      i=8;
          while(i>0)i--;
    }
    else
    {
      DS=0;       //写0部分
      i=8;
          while(i>0)i--;
      DS=1;
      i++;i++;
    }
  }
}

/***********18b20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void tmpchange(void)
{
  dsreset();             //初始化DS18B20
  delayb(1);             //延时
  tmpwritebyte(0xcc);  // 跳过序列号命令
  tmpwriteby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获得温度************/
int tmp()
{
  int temp;
  uchar a,b;
  dsreset();
  delayb(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数据命令

  a=tmpread();          //连续读两个字节数据
  b=t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void dis_temp()
{
        tmpchange();              //温度转换
        tt=t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
        wendu=tt;                                                                //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if(tt<0)        //判断第一位显示整数还是负号
        tt=0;
        if((wendu%100/10)<1) //如果温度小于10,不显示十位
        smg1=1;
        else
        {
                smg_data=tab1[wendu%100/10];//送显示断码  十位
                smg1=0;
                delay_50us(gm_time);
                smg1=1;
        }
        smg_data=tab1[wendu%10];//送显示断码  个位
        smg2=0;
        delay_50us(gm_time);
        smg2=1;
        smg_data=tab1[13];//送显示断码  ℃
        smg3=0;
        delay_50us(gm_time);
        smg3=1;
        smg4=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pchange();              //温度转换,为了消除首次显示的85,每次提前转换一次即可解决
    init();
        gm=1;
        while(1)
    {
                if(n==0&&temp_en==1)
                dis_temp();//每15秒切换显示温度一次
                else
                {
                        get_ds1302();
                        display(shi,fen,miao);
                        key();
                        if(n==0&&x==1&&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
                        baojing();
                        if(hour==b_shi&&minute==b_fen+1)x=1;
                }
                if(gm_en==1)//光敏控制亮度开关
                {
                        if(gm==1)
                        gm_time=1;
                        else gm_time=40;
                }
                else gm_time=40;
                if(zdbs_en==1&&n==0&&minute==0&&miao==0)//整点报时开关
                baojing();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s,f,m)
{
   if((s/10)<1) smg1=1;
   else
   {
           smg_data=tab1[s/10];//送显示断码  时
           if((n==1||n==3)&&a<5)
           smg1=1;//锁存数据
           else smg1=0;
           delay_50us(gm_time);
           smg1=1;
   }

   if((n==1||n==3)&&a<5)        smg_data=0x7f; //字符闪烁,小点不闪
   else if(b>=10)                        smg_data=tab1[s%10]-0x80;//小点闪烁,字符不闪
   else                                         smg_data=tab1[s%10];//送显示断码
   smg2=0;
   delay_50us(gm_time);
   smg2=1;

   if((n==2||n==4)&&a<5)         smg_data=0xbf;//b是控制小数点闪烁的,需要闪烁的时候他等于a
   else if(b>=10)                        smg_data=tab1[f/10]; //显示小点//送显示断码
   else                                       smg_data=tab1[f/10];//送显示断码         分
   smg3=0;//锁存数据
   delay_50us(gm_time);
   smg3=1;

   if(bell_en==1)         smg_data=tab1[f%10]-0x80;//送显示断码
   else                         smg_data=tab1[f%10];//送显示断码
   if((n==2||n==4)&&a<5)
   smg4=1;//锁存数据
   else smg4=0;
   delay_50us(gm_time);
   smg4=1;
/**************秒,不需要显示********************/
   smg_data=tab2[m/10];//送显示断码   秒
   smg5=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smg5=1;

   smg_data=tab1[m%10];//送显示断码
   smg6=0;//锁存数据
   delay_50us(40);
   smg6=1;
/*********************************************/

}
void key() //按键控制函数
{
        if(k2==0&&k3==0) //k2k3同时按下,切换闹铃开关 并且在按下之后查看闹钟时间松手后恢复时间显示
        {
                delay_50us(1);
                if(k2==0&&k3==0)
                {
                        shi=b_shi;
                        fen=b_fen;
                        bell_en=!bell_en;
                        baojing();
                        baojing();
                        while(k2==0&&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shi=hour;
                        fen=minute;
                }
        }

        if(k1==0&&k3==0) //k1k3同时按下,切换闹铃开关 并且在按下之后查看闹钟时间松手后恢复时间显示
        {
                delay_50us(1);
                if(k1==0&&k3==0)
                {
                        gm_en=!gm_en;
                        if(gm_en==1)//使能的话报警两声
                        {baojing();baojing();}
                        else baojing();//无效的话报警一声
                        while(k1==0&&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k1==0&&k2==0) //k1k2同时按下,切换整点报时开关
        {
                delay_50us(1);
                if(k1==0&&k2==0)
                {
                        zdbs_en=!zdbs_en;
                        if(zdbs_en==1)//使能的话报警两声
                        {baojing();baojing();}
                        else baojing();//无效的话报警一声
                        while(k1==0&&k2==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n==0&&(k2==0||k3==0)&&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
        { //功能键k1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n==0&&(k2==0||k3==0)&&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
                {
                        x=0;   //如果处于响零状态,就任意键关闭响铃
                        while(k1==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k1==0)
        { //功能键k1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1==0)
                {
                        uint i=0;
                        while(k1==0)
                        {
                                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i++;
                                if(i>(2*(70-gm_time))){n=0;baojing();baojing();break;}//长按K1退出
                        }
                        if(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x=0;   //如果处于响零状态,就任意键关闭响铃
                        else if(i<=(2*(70-gm_time)))
                        {
                                n++;//n记录功能键状态
                                if(n>7)  n=0; //n清零
                                baojing();
                        }
                        i=0;
                }
        }

        if(n==0)//状态0,正常显示时间
        {
                b=a; //b是控制小数点闪烁的
                shi=hour;
                fen=minute;
                miao=second;
        }
        if(n==1)//状态1:调节时间的“时”
        {
                b=10;
                if(k2==0)
                { //k2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shi++;//小时加一
                                if(shi==24)
                                shi=0;//达到24清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shi--; //小时减一
                                if(shi<0)
                                shi=23;//小于0,重新复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
        if(n==2)//状态2:调节时间的“分”
        {        b=10;
                 if(k2==0)
                { //k2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fen++;//分加一
                                if(fen==60)
                                fen=0;//分到达60 分清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fen--;//分减一
                                if(fen<0)
                                fen=59;//分小于0,分重新赋值59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tab23[2]=shi/10*16+shi%10;
        tab23[1]=fen/10*16+fen%10;
        hour=shi;
        minute=fen;
        second=0;
        tab23[0]=0;
        set_ds1302();//设置DS1302的初始时间
        }

        if(n==3)//状态三:调节闹铃“时”
        {
                shi=b_shi;
                fen=b_fen;
                b=10;
                if(k2==0)
                {  //k2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b_shi++;//闹铃时间加一
                                if(b_shi==24)
                                b_shi=0;//闹铃时间清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b_shi--;//闹铃时间减一
                                if(b_shi<0)
                                b_shi=23;//闹铃时间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

        if(n==4)//状态四 :调节闹铃的”分“
        {        b=10;
        shi=b_shi;
                fen=b_fen;
                if(k2==0)
                {  //k2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b_fen++;//闹铃时间分加一
                                if(b_fen==60)
                                b_fen=0;//闹铃分到达60 清零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b_fen--;//闹铃时间分减一
                                if(b_fen<0)
                                b_fen=59;//闹铃时间分重新赋值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
        if(n==5)//状态5 :正计时
        {
                b=10; //显示小点
                shi=zjs_shi;
                fen=zjs_fen;
                if(k2==0)
                {  //k2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2==0)
                        {
                                zjs_en=!zjs_en;
                                baojing();
                                while(k2==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k3==0)
                {  //k3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3==0)
                        {
                                zjs_shi=0;
                                zjs_fen=0;
                                baojing();
                                while(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
        if(n==6)//状态5 :倒计时
        {        b=10; //显示小点
        shi=djs_shi;
                fen=djs_fen;
                if(k2==0)
                {  //k2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2==0)
                        {
                                djs_en=!djs_en;
                                baojing();
                                while(k2==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if(k3==0&&djs_en==0)
                {  //k3被按下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3==0)
                        {
                                djs_shi--;
                                if(djs_shi<0)
                                djs_shi=60;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djs_en==1)
                {  //k3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3==0)
                        {
                                djs_shi=60;
                                djs_fen=0;
                                baojing();
                                while(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
        if(n==7)//状态5 :计数器
        {
                b=1; //不显示小点
                shi=jsq_shi;
                fen=jsq_fen;

                if(k2==0)
                {
                        uint i=6,j=10;
                        while(i--)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if(k2==0)
                        {
                                jsq_fen++;
                                if(jsq_fen>99)
                                {
                                        jsq_fen=0;
                                        jsq_shi++;
                                        if(jsq_shi>99)
                                        jsq_shi=0;
                                }
                        }
                        while(j--)display(shi,fen,miao);//长按连续递减
                }
                if(k3==0)
                {  //k3被按下
                        delay_50us(1);//消抖延时
                        if(k3==0)
                        {
                                jsq_shi=0;
                                jsq_fen=0;
                                baojing();
                                while(k3==0)display(shi,fen,miao);//等待松手
                        }
                }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IE=0X82;//1000 0010
        TMOD=0X01;    //0000 0001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选择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初值15536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 //开启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用来设置冒号闪烁频率
{
        TH0=(65536-50000)/256;//进入中断重新赋初值15536
        TL0=(65536-50000)%256;//计数5万次(50毫秒)
        a++; //标志位b,用来确定光标闪烁频率
        t++;
        if(t==300)t=0;
        if(t>260)temp_en=1;
        else temp_en=0;

        if(a==20)
        {
                a=0;//a=20 时被清零
                if(zjs_en==1)        //正计时
                {
                        zjs_fen++;
                        if(zjs_fen==60)
                        {
                                zjs_fen=0;
                                zjs_shi++;
                                if(zjs_shi==60)
                                {
                                        zjs_shi=0;
                                }
                        }
                }
                /**********倒计时**********/
                if(djs_en==1)
                {
                        djs_fen--;
                        if(djs_fen==-1)
                        {
                                djs_fen=59;
                                djs_shi--;
                                if(djs_shi==-1)
                                {
                                        djs_shi=0;
                                        djs_fen=0;
                                        djs_en=0;//关闭倒计时
                                        baojing();
                                baojing();
                                baojing();
                                }
                        }
                }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功能: 延时50*t(us)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
    for(j=19;j>0;j--);
  }
}
//*******************************************************************************

//*******************************************************************************
//3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3us()
{
  ;
  ;
}

//;##############################################################################
//;子程序名:w_1byte_ds1302
//;功能:    向DS13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w_1byte_ds1302(uchar t)
{
  uchar i;
  for(i=0;i<8;i++)
  {
    if(t & 0x01)
     {io_ds1302=1;}
    else
     {io_ds1302=0;}
    clk_ds1302=1;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delay_3us();
    t>>=1;
  }
}
//;########################################################################
//;子程序名:r_1byte_ds1302()
//;功能:    从DS1302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r_1byte_ds1302()
{
  uchar i,temp11=0;
  io_ds1302=1;//置IO为1,准备读入数据
  for(i=0;i<8;i++)
  {
    temp11>>=1;
    if(io_ds1302) temp11 |= 0x80;
    clk_ds1302=1;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
  return(temp11);
}
//;#################################################################################
//;子程序名:setbds1302
//;功能:   设置DS1302初始时间,并启动计时
void set_ds1302()
{
  uchar i,j;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e);//写控制命令字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00);//写保护关闭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for(i=0,j=0x80;i<7;i++,j+=2)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j);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tab23[i]);
    delay_3us();
    delay_3us();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delay_3us();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e);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0x80);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
//;#################################################################-------
//;子程序名:get1302
void get_ds1302()
{  uchar hour_count,minute_count,second_count;
   uchar temp11[7],i,j;
   for(i=0;i<7;i++)
   {temp11[i]=0;}
   for(i=0,j=0x81;i<7;i++,j+=2)
   {
    rest_ds1302=0;
    delay_3us();
    clk_ds1302=0;
    delay_3us();
    rest_ds1302=1;
    delay_3us();
    w_1byte_ds1302(j);
    temp11[i]=r_1byte_ds1302();
    delay_3us();
    clk_ds1302=1;
    delay_3us();
    rest_ds1302=0;
    delay_3us();
  }
  if(temp11[0]!=0xff)
  {second_count=temp11[0];}
  if(temp11[1]!=0xff)// 数据验证
  {minute_count=temp11[1];}
  if(temp11[2]!=0xff)//数据验证
  {hour_count=temp11[2];}
         hour=hour_count/16*10+hour_count%16;
        minute=minute_count/16*10+minute_count%16;
        second=second_count/16*10+second_count%16;
          /*zancun4=hour_count&0xf0;
          zancun4>>=4;
          zancun5=minute_count&0xf0;
          zancun5>>=4;
          zancun6=second_count&0xf0;
          zancun6>>=4;*/
}

网友O(2019-03-28):
很厉害。写数据到DS1302一直没做成功能,看了楼主的,很快成功了,51有你更精彩。真感谢!

网友P(2019-04-27):
有人做出成品了吗? 请教个问题!为什我做出来后时钟芯片备用电池不但没有效果还被掏空了电

网友Q(2024-05-08):
真的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