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倾角测量仪源程序 单片机+LCD1602显示

楼主(2016-12-04):
/****************************************************************
声明:本程序仅供大家参考学习,未经本人同意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工程名称:ADXL345倾角测量仪
功能: 以LCD1602显示的倾角度
QQ:162050981
***************************************************************/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3;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4;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6;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7;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MOTOR_Z = P1^1;
sbit  MOTOR_F = P1^2;

uint  xiaozheng=0 ,bianliang=0 ,fazhi=1;
uchar kaiji=1;

sbit K1 = P3^3; //加
sbit K2 = P3^4;  //减

sbit K3 = P3^2;  //校准
sbit K4 = P3^1; //手动自动切换

bit flat=1;
bit REfsh=1;
bit REfsh2=1;

bit genxin=1;
bit flag_300ms ;

uchar aa=0;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uchar san,er,yi;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fuzh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1, xiaozheng);
        byte_write(0x2002, bianliang);
        byte_write(0x2003, fazhi);
        byte_write(0x2004, kaiji);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xiaozheng = byte_read(0x2001);
        bianliang = byte_read(0x2002);
        fazhi = byte_read(0x2003);
        kaiji = byte_read(0x2004);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bianliang = 0;
                fazhi=1;
                a_a = 2;
                write_eeprom();
        }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san=temp_data/1000;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er=temp_data/10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yi=temp_data/1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Hz---12T)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float temp;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10,0,'-');      //显示正负符号位
        }
        else DisplayOneChar(10,0,'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DisplayOneChar(8,0,'X');
    DisplayOneChar(9,0,':');
    DisplayOneChar(11,0,qian);
                DisplayOneChar(12,0,'.');
    DisplayOneChar(13,0,bai);
    DisplayOneChar(14,0,shi);
                DisplayOneChar(15,0,' ');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float temp;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2,1,'-');      //显示正负符号位
                MOTOR_Z = 0;
    MOTOR_F = 0;       //为负值,电机反转
          }

        else if(dis_data>0)
        {
                DisplayOneChar(2,1,'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DisplayOneChar(0,1,'Y');   //第1行,第0列 显示y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3,1,qian);
                DisplayOneChar(4,1,'.');
    DisplayOneChar(5,1,bai);
    DisplayOneChar(6,1,shi);
                DisplayOneChar(7,1,' ');

        }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float temp;
    dis_data=(BUF[5]<<8)+BUF[4];    //合成数据

if(genxin==0)
                {
                         genxin=1;
               if(dis_data<0)  //当为负数的时候进行校准
                        {
                     bianliang=~dis_data;
                                                                                 xiaozheng=0;
                  }

                     if(dis_data>0)  //当为正数的时候进行校准
                        {
                     bianliang=dis_data;
                                                                                 xiaozheng=1;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genxin==1)
        {

//====================================================================================
if(xiaozheng==0)  //负数校准后函数
  {

                dis_data=dis_data+bianliang;
                if(dis_data<0)
                {
                flat=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3,1,'-');       //显示负符号位
    }

          else DisplayOneChar(3,1,'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jiance();

                DisplayOneChar(1,1,'Z');  //第0行,第10列 显示Z
    DisplayOneChar(2,1,':');
    DisplayOneChar(4,1,qian);
                DisplayOneChar(5,1,'.');
    DisplayOneChar(6,1,bai);
    DisplayOneChar(7,1,shi);
                DisplayOneChar(8,1,' ');

                DisplayOneChar(11,1,'0');
                DisplayOneChar(12,1,'.');
                DisplayOneChar(13,1,'0');
                DisplayOneChar(14,1,fazhi+'0');

                flat=1;
        }

//============================================================================================
if(xiaozheng==1)  //正数校准后函数
  {

                dis_data=dis_data-bianliang;

                if(dis_data<0)
                {
                flat=0;
          dis_data=-dis_data;
    DisplayOneChar(3,1,'-');       //显示负符号位
    }

          else DisplayOneChar(3,1,' ');  //显示空格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jiance();

                DisplayOneChar(1,1,'Z');  //第0行,第10列 显示Z
    DisplayOneChar(2,1,':');
    DisplayOneChar(4,1,qian);
                DisplayOneChar(5,1,'.');
    DisplayOneChar(6,1,bai);
    DisplayOneChar(7,1,shi);
                DisplayOneChar(8,1,' ');

                DisplayOneChar(11,1,'0');
                DisplayOneChar(12,1,'.');
                DisplayOneChar(13,1,'0');
                DisplayOneChar(14,1,fazhi+'0');

                flat=1;
        }
}
}

jiance()
{

        if(flat==1)
                 {

                         if(san==0 && er==0 &&  yi>=0  && yi<=fazhi )
                           {
         MOTOR_Z = 1;
         MOTOR_F = 1;
         }

                                else
                         {
                                 MOTOR_Z = 0;
         MOTOR_F = 1;       //为正值,点击正转
             }

                 }

if(flat==0)
                 {

                         if(san==0 && er==0 && yi>=0  && yi<=fazhi)
                           {
         MOTOR_Z = 1;
         MOTOR_F = 1;
         }

                                 else
                         {
                                 MOTOR_Z = 1;
         MOTOR_F = 0;       //为正值,点击正转
             }

                 }

}

qingping()
{
        DisplayOneChar(3,0,' ');
                    DisplayOneChar(4,0,' ');
                    DisplayOneChar(5,0,' ');
        DisplayOneChar(6,0,' ');
                    DisplayOneChar(7,0,' ');
                    DisplayOneChar(8,0,' ');
                    DisplayOneChar(9,0,' ');
                    DisplayOneChar(10,0,' ');
                    DisplayOneChar(11,0,' ');

        DisplayOneChar(3,1,' ');
                    DisplayOneChar(4,1,' ');
                    DisplayOneChar(5,1,' ');
        DisplayOneChar(6,1,' ');
                    DisplayOneChar(7,1,' ');
                    DisplayOneChar(8,1,' ');
                    DisplayOneChar(9,1,' ');
                    DisplayOneChar(10,1,' ');
                    DisplayOneChar(11,1,' ');
}

zidong()
{

        DisplayOneChar(1,0,'B');
                    DisplayOneChar(2,0,'a');
                    DisplayOneChar(3,0,'l');
                    DisplayOneChar(4,0,'a');
                    DisplayOneChar(5,0,'n');
                    DisplayOneChar(6,0,'c');
        DisplayOneChar(7,0,'e');

        DisplayOneChar(12,0,'D');
        DisplayOneChar(13,0,'u');

  //balance
}

shoudong()
{
        DisplayOneChar(3,0,'S');
                    DisplayOneChar(4,0,'h');
                    DisplayOneChar(5,0,'o');
                    DisplayOneChar(6,0,'u');

              DisplayOneChar(8,0,'D');
                    DisplayOneChar(9,0,'o');
                    DisplayOneChar(10,0,'n');
                    DisplayOneChar(11,0,'g');

}

void Outside_Init()
{
        EX0 = 1;
        IT0 = 1;
        EA = 1;
}

void Outside_Int1(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genxin=0;
        //        P2=0x00;

}

/*************???0?????***************/
void time_init()
{
        EA   = 1;                   //????
        TMOD = 0X01;          //???0????1????1
        ET0  = 1;                  //????0??
        TR0  = 1;                  //?????0??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devid;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time_init();                                //??????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InitLcd();                      //液晶初始化ADXL345

        while(1)                                 //循环
        {

                 if(!K4)
                   {
                          delay(20);
                            if(!K4)
                         {
                                                         while(!K4)
                                           ;
                                                          kaiji++;
                                                                if(kaiji>=2) { kaiji=0;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REfsh=1;
                REfsh2=1;
             }
                   }

        //======================手动=====================================================
                if(kaiji==0)
                {
                          if(REfsh2==1)
                      {
                             InitLcd();
           shoudong();
                             REfsh2=0;
          }

         if(K1==0)  {   MOTOR_Z = 0;  }
         if(K1==1)  {   MOTOR_Z = 1;  }

         if(K2==0)  {   MOTOR_F = 0;  }
         if(K2==1)  {   MOTOR_F = 1;  }

    }

        //===============自动=============================================================
                if(kaiji==1)
                {
           if(REfsh==1)
                   {
                          InitLcd();
        zidong();
                          REfsh=0;
      }
        //===============================

                        if(!K3)
                   {
                          delay(20);
                            if(!K3)
                         {
                                                         while(!K3)
                                           ;
                                                          genxin=0;
             }
                    }

                   if(!K1)
                   {
                          delay(20);
                            if(!K1)
                         {
                                                         while(!K1)
                                           ;
                                                          fazhi++;
                                                                if(fazhi>=9) { fazhi=9;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2)
                   {
                            delay(20);
                             if(!K2)
                         {
                                                         while(!K2)
                                           ;
                                                          fazhi--;
                                                                if(fazhi<=1) { fazhi=1;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if( 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0;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z();                           //---------显示Z轴

        }
                        }
        }
}

/*************???0??????***************/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9 == 0)
        {
                flag_300ms = 1;           //450ms
                value = 0;
        }
}

网友A:
有仿真图吗   想做这个   遇到了难题

网友B(2017-07-24):
qingjiao.c(1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rom52.h'
qingjiao.c(91): warning C206: 'SectorEras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qingjiao.c(91): error C267: 'SectorEras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错误啊,少eeprom的头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