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 单片机点亮一个LED灯其他灯全亮???

楼主(2016-12-04):
前几天买了普中的51板子,做一个LED时,没有写程序就全亮了。后看电路LED是共阴极。视频上说的是共阳极。

后加入了P2=0X00;是可以控制。 其他灯不亮.
刚接触单片机,看视频说的做,突然要加个P2=0X00;这样总感觉怪怪 的。以后做东西时是不是都要将I/O口给定为0?然后在进行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板子?

网友A:
我也用的普中的板,不过和你型号不太一样,听你的说法好像确实是led共阴极,原理图上阴极是接地的吗。IO口不是默认输出高电平嘛,p2=0x00就是直接把p2的八个io口置为低电平。(我也是新人,不知道有没有答到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普中的板,不过和你型号不太一样,听你的说法好像确实是led共阴极,原理图上阴极是接地的吗。IO口 ...

说的对,led是接地了。IO口是高电平的。用P2=0X00可以灭了P2八个灯。看他们的视频中说的是LED是共阳极的。没有P2=0X00;看他们的视频做就容易出错了不是?
我的P1.7口对应的LED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常亮。控制不了。这个是芯片问题还是别的?

你用的板子做LED试验时也要加P=0X00吗?让IO口高电平为低电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普中的板,不过和你型号不太一样,听你的说法好像确实是led共阴极,原理图上阴极是接地的吗。IO口 ...

说的对,led是接地了。IO口是高电平的。用P2=0X00可以灭了P2八个灯。看他们的视频中说的是LED是共阳极的。没有P2=0X00;看他们的视频做就容易出错了不是?
我的P1.7口对应的LED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常亮。控制不了。P3.4口没有高电平。这个是芯片问题还是别的?

你用的板子做LED试验时也要加P=0X00吗?让IO口高电平为低电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对,led是接地了。IO口是高电平的。用P2=0X00可以灭了P2八个灯。看他们的视频中说的是LED是共阳极的 ...

我的板子是共阳极的,所以不加就行了。P1.7与P3.4口的问题我也解答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对,led是接地了。IO口是高电平的。用P2=0X00可以灭了P2八个灯。看他们的视频中说的是LED是共阳极的 ...

我的板子是共阳极的,所以不用加,其他的问题我也解答不了了抱歉。

网友B:
加0x00 是为了给led灯一个初始值,这样方便你后面写指令不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是共阳极的,所以不加就行了。P1.7与P3.4口的问题我也解答不了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0x00 是为了给led灯一个初始值,这样方便你后面写指令不被干扰

刚一接触对语句不太理解。怕后面会出问题。。。共阳极板子程序和共极板子程序直接用还是不可以的。

网友C:
我用的是给力者开发板

网友D:
正常现象

网友E:
p2=0x00就是直接把p2的八个io口置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p2=0x00就是直接把p2的八个io口置为低电平

P3.4默认没有高电平输出么?。

网友F:
IO口自定义高电平

网友G:
以原理图为准

楼主:
在没有写入程序时。用P8排线连接时,P0.P1.P2.都可以点亮LED。在边接P3时,就P3.4LED灯没有亮。

用表也测量过P3,4口没有电压输出。使用单独一条线连接过也不行。
在写入写程序后P3.4为1时,LED也没有亮。  联系淘宝卖家说是P3.4没有上拉电阻,不写程序点不亮。可在写入程序P3.4为1时,也不能点亮LED。说 是没有上拉电阻所以不能点亮。。

因为是刚入坑,没有接触过板子,所以不太懂得。芯片内部不是有上拉电阻么?怎么一个LED也点不亮。
P3.4口是这样的吗?你的板子P3.4口是怎样的?

网友H:
购买的单片机学习班应该有教程的  按照教程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口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购买的单片机学习班应该有教程的  按照教程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口没接好

短接片也拿了,就是没有高电平。设为1还是没有高电平。

网友I:
买板子送的有程序,先看看程序,再慢慢改别人的程序,最后自己编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没有写入程序时。用P8排线连接时,P0.P1.P2.都可以点亮LED。在边接P3时,就P3.4LED灯没有亮。

用表 ...

对,你说的没错,单片机只有p0口需要上拉电阻,p3口是不需要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p0口也不需要上拉电阻也能点亮。至于淘宝卖家说的那是骗你的,而且你测过了没有电压,建议你再测测看有没有电流,有可能是那一位不通,这时你就可以找他理论了。顺便一提,我的51开发板没有这种情况,而且arm的也没得这种情况。不懂可以再问

网友J:
给0x00是为了消隐

网友K:
这上面的灯饰共阴极的,右下角的灯才是共阳极

网友L:
应该是默认的高电平,P2 = 0 的作用是初始化把电平给拉低了

网友M:
用郭天祥的板子,挺不错的

网友N:
目前用的是普中的板子

网友O(2019-02-27):
同板同问题,查图显示共阴,特玛德都给我搞蒙B了,随意接根线就亮了。。。。。

网友P:
P1-P3默认高电平输出

网友Q:
先研究一下电路图,然后去了解一下板子的例子。
最好先把电路图贴出来,这样别人才能方便给你解决

网友R:
普中的可以,就是视频讲解哥们口音有点,板子可以的。例程都是对的,你看下是不是接线或者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S:
没有原理图,不好,最好上原理图。有程序,有原理图就好分析那。

网友T:
这个一般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建议你可以把单片机引脚外接,在自己焊一个灯,或是数码管,按照视频教学的方法制作,在学习可能会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