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个单片机发生通信,选什么模块

楼主(2016-12-05):
我想在第一个单片机上发出一组温度数据给第二个单片机,或者PC端,应该用什么模块好。我看有说红外和无线的,有没有人说一下那个好,好心人给个资料研究下可好

网友A:
如果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用红外或无线都可以,红外干扰少,
无线的话要看你用的是315MHZ无线还是2.4G无线或者是ESP8266了。
315MHZ可能会有干扰的。。。

网友B:
发送给另一个单片机,如果距离不超过0.5米(最大值没试过),可以直接可以将2个单片机的串口输出和输入交叉连接即可。
如果距离较远或和pc通信,需要有max232(或串口转USB接口芯片)之类的芯片支持。
无论哪一种都需要软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给另一个单片机,如果距离不超过0.5米(最大值没试过),可以直接可以将2个单片机的串口输出和输入交叉 ...

串口输出和输入怎么交叉连接呀,IO口么

网友C:
用WIFI模块吧,

网友D:
如果是工业控制的话尽可能用有线,无线可以用nrf,不要用esp,不稳定

网友E:
串口转TTL模块即可